Verilog HDL语言在QuartusⅡ13.5软件中将出租车计费器基本结构分成5个...

楼主(2022-03-12):
以CPLD/FPGA为主体,设计并制作一台出租车计费系统。
基本要求:1、里程显示,显示方式为XXX.X,单位为km精确到0.1km
2、里程单价显示,显示方式为X.XX,单位为元/km,根据每天不同的时间段有两种情况:当时间段为06:00~23:00时单价为1.40元/km,其他时间段单价为1.80元/km;
3、费用的计算及显示,出租车的起价为5.00元,当里程小于2km时,按起价计算费用;当里程大于2km时,按下式计算费用:
   费用=里程×里程单价+等候时间×等候单价
    费用显示方式为XXX:XX,单位为元;
4、当出租车在正常运行状态下,应能显示当前的时间;在熄火的情况下,时钟必须正常运行,但是可以不显示时钟;

源程序如下:
module control(clk,                  //50M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,               //复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,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切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,               //计费启动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,                 //出租车运行状态开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ce_day_short,     //白天近程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ce_day_long,      //白天远程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ce_night_short,   //晚上近程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ce_night_long,    //晚上远程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ce_wait_time,     //等待时间每分钟价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e_price_day,       //白天起步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e_price_night,     //晚上起步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rt_distance,      //起步价可行最大里程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ng_distance,       //最大近程里程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_time,            //白天开始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ght_time,          //晚上开始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_ou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_ou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word            //更改信息的密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input clk,reset,set,start,run;
        input [5:0] password;
        output [7:0] price_day_short,price_day_long,price_night_short,price_night_long,price_wait_time;
        output [11:0] one_price_day,one_price_night;
        output [7:0] short_distance,long_distance;
        output [7:0] day_time,night_time;
        output [3:0] state,start_out;
        output run_out;
        reg [7:0] price_day_short,price_day_long,price_night_short,price_night_long,price_wait_time;
        reg [11:0] one_price_day,one_price_night;
        reg [7:0] short_distance,long_distance;
        reg [7:0] day_time,night_time;
        reg [3:0] state,start_out;
        reg run_out,add,sub;

        initial   //为了处理小数点,把实际价格扩大十倍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day_time=5;           //白天开始时间
                night_time=23;        //晚上开始时间
                short_distance=3;     //起步价可行最大里程数
                long_distance=10;     //最大近程里程数
                price_day_short=24;   //实际价格2.4元
                price_day_long=36;    //实际价格3.6元
                price_night_short=31; //实际价格3.1元
                price_night_long=47;  //实际价格4.7元
                one_price_day=140;    //实际价格14元
                one_price_night=180;  //实际价格18元
                price_wait_time=10;   //实际价格1元
        end

        initial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state<=4'd0;
        end

        always@(posedge clk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reset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位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4'd0;

                if(set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状态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e>=4'd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4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state+4'd1;

//      start/run第一功能区
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==1&&state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te=0,该功能可用   //计费启动键,每按一次取反一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rt_out>=4'd2) start_out<=4'd0;   //总状态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start_out<=start_out+4'd1;
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_out==0) run_out=1;
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_out==1&&run==1&&state==0)         //出租车行驶状态键,没按一次取反一次。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un_out=~run_out;
                end

//      start/run第二功能区

                add=sta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,第二功能
                sub=ru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,第二功能
                if(password==6'b010101)                    //密码正确才能更改价格和参数
                case(stat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0: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1: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2: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d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白天近程单价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ice_day_short>=8'd99) price_day_short<=8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price_day_short<=price_day_short+8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ub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ice_day_short<=8'd0) price_day_short<=8'd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price_day_short<=price_day_short-8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'd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白天远程单价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dd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ice_day_long>=8'd99) price_day_long<=8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price_day_long<=price_day_long+8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ub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ice_day_long<=8'd0) price_day_long<=8'd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price_day_long<=price_day_long-8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case
        end
endmodule

代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