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串口中断接收异常

楼主:
串口中断接收刚开始还能正常工作,但是,断开数据线再重新插上数据线的时候,串口中断接收不正常工作了,需要reset一下,才能正常工作,这到底是为什么?有哪些原因导致的?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吗?

网友A(2022-03-12):
而且中断接收正常运行的时候,电脑上的端口会莫名其妙的掉线重连

网友B:
感觉不会是硬件的问题,可能是程序循环被中断之后出现了一点bug,你检查下程序循环是不是有些意料不到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感觉不会是硬件的问题,可能是程序循环被中断之后出现了一点bug,你检查下程序循环是不是有些意料不到的问题 ...

在使能串口时钟之后,TC和TXE被相应置位,这是为什么?难道TDR寄存器会断电保存未转移的数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