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局部变量重复定义导致STM32单片机死机?

楼主(2022-03-12):
局部变量定义依次,全局又定义一次导致死机吗?

网友A:
定义的局部变量,和全局变量,只是名字,本身是没有任何关联的。
同名的话, 函数内只使用局部变量,函数外只使用全局变量。

至于会不会导致死机,就看,你的程序,逻辑有没有问题?
逻辑正确,做的操作也不是奔着死机去的,就不会死机。

所谓的逻辑正确: 你函数内没打算读写全局变量,函数外没打算读写那个函数内的局部变量。

网友B:
编译不报错就不是定义的问题。

网友C:
有时会发生神奇的问题,估计是编译器问题,我碰到过一次

网友D:
并不会,但是为了看程序方便,最好别一样

网友E:
注意是不是超出堆栈的大小导致死机的,可以在STM32的启动文件改大堆栈的大小试试

网友F:
为什么要设置同名变量,想考一考单片机到智商?不同名不好吗?

网友G:
还是不要一样吧,不然程序有问题时找原因就麻烦了

网友H:
如果是keil可能是编译器优化问题,也可能是堆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