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舵机,我弄得那个PWM,但是舵机不转 求指导

楼主(2022-03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1、单片机真的输出你想要的pwm了吗?用示波器看过没?
2、舵机没问题吗?使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过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单片机真的输出你想要的pwm了吗?用示波器看过没?
2、舵机没问题吗?使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过了吗?

就是那种抖的一批,然后没用示波器测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那种抖的一批,然后没用示波器测过

用什么单片机?
硬件PWM还是软件PWM?
仿真过代码吗?

网友C:
脉冲周期2ms  在一个周期内,脉冲宽度(☞高电平时间)1ms -90度   1.5ms 0度   2ms  +90度

网友D:
舵机的PWM不是普通的PWM,是有专门的脉宽要求的,你得按照舵机的信号来做。参考楼上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什么单片机?
硬件PWM还是软件PWM?
仿真过代码吗?

用的51单片机,软件,然后没用示波器测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脉冲周期2ms  在一个周期内,脉冲宽度(高电平时间)1ms -90度   1.5ms 0度   2ms  +90度

好嘞,多谢,再去实验室看看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舵机的PWM不是普通的PWM,是有专门的脉宽要求的,你得按照舵机的信号来做。参考楼上即可。

好嘞,多谢

网友E:
关键是控制好周期和占空比(pwm), 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这两个方面是否准确

网友C:
驱动舵机原理演示 Proteus仿真电路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4154-1.htm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脉冲周期2ms  在一个周期内,脉冲宽度(☞高电平时间)1ms -90度   1.5ms 0度   2ms  +90度

脉冲周期不是20ms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脉冲周期不是20ms吗?

我记得是2ms吧

网友B:
所以你的舵机不转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你的舵机不转了

转是转,但幅度不大,而且很抖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所以你的舵机不转了

然后,我不是刚开始接触stm32,也想用32驱动舵机,但是那些寄存器,定时器,不知道如何配备

网友F:
我这里有用过stc89C52驱动两路舵机的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这里有用过stc89C52驱动两路舵机的程序

方便参考参考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