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用过VEML7700芯片的英文版的PDF看不懂,求分享个中文的

楼主(2022-03-12):
这芯片有没有中文版的PDF,英文看不懂呀

网友A:
首先,下载一个数据表,然后百度机器翻译就行,整个过程最多一个小时,就复制粘贴而已,这个IC只有几个寄存器而已,而且是IIC通讯的,再花个一两天看一下翻译好的文档就可以下手了
我基本上都是这么搞定英文数据手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