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oid IO_IN_UpData(void) 这C语言函数其中的逻辑关系 有大佬能指点下吗?

楼主(2022-03-13):
#include <common.h>

#define IO_ON            1
#define IO_OFF          0

GPIO_TypeDef *IO_OUT_GPIOx[1] = {GPIOB};
uint16_t IO_OUT_GPIO_Pin[1] = {GPIO_Pin_9};
BitAction IO_OUT_BitVal[1] = {Bit_RESET};

uint8_t IO_IN_value[16];

void IO_Init(void)
{
    uint8_t i;
    for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IO_IN_value[i] = IO_OFF;
}

uint8_t* IO_GetDate()   //16位IO口的数据
{
    static uint8_t IN[16];//C不支持在函数外返回局部变量地址,除非定义局部变量为static
    IN[0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6);
    IN[1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7);
    IN[2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0);
    IN[3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);
    IN[4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0);
    IN[5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1);
    IN[6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2);
    IN[7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3);
    IN[8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4);
    IN[9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15);
    IN[10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8);
    IN[11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1);
    IN[12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12);
    IN[13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5);
    IN[14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6);
    IN[15] =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B, GPIO_Pin_7);
    return IN;
}

void IO_IN_UpData(void)   //这个函数不是很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 有大佬能指点下吗?
{
    uint8_t i;
    uint8_t *In_Buf;
    static uint8_t IO_in_Buf[16];   //16位数据缓存
    In_Buf = IO_GetDate();   //把获取的16位IO口数据给缓存

    for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{
        IO_in_Buf[i] = IO_in_Buf[i] << 1;  //没得到一位数据左移一位
        IO_in_Buf[i] &= 0x3f;
        if((*(In_Buf+i)) == 0x0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_in_Buf[i] |= 0x01; //为什么
        }
    }
    for(i = 0; i < 16; i++)
    {
        if(IO_in_Buf[i]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_IN_value[i] = IO_OFF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IO_in_Buf[i] == 0x3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_IN_value[i] = IO_ON;
        }
    }
}

void IO_OUT_UpData(uint8_t add,uint8_t size,uint8_t *Mode,BitAction shanshuo)//(地址   大小  模式  闪烁)
        //bitactiion就是一个枚举类型的变量,表示这个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
{
    uint8_t i = 0;
    for(i = add;i < (add + size);i++)  //首地址+长度  累加
    {
        if(Mode[i] == 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_OUT_BitVal[i] = shanshuo;  //模式为2 闪烁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Mode[i]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_OUT_BitVal[i] = Bit_SET; //模式为1 高电平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IO_OUT_BitVal[i] = Bit_RESET;  //其他为低电平
        }
        GPIO_WriteBit(IO_OUT_GPIOx[i], IO_OUT_GPIO_Pin[i], IO_OUT_BitVal[i]);  //写入GPIO的针脚的电平状态
    }
}

void IO_PowerRun(void)
{
    uint8_t power_mode = 2;  //电源模式为2
    static BitAction LED_shanshuo = Bit_RESET;   //LED闪烁 置0
    if(Bit_RESET == LED_shanshuo)
    {
        LED_shanshuo = Bit_SET;       //为0置1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LED_shanshuo = Bit_RESET;      //为1置0   闪烁
    }
    IO_OUT_UpData(0,1,&power_mode,LED_shanshuo);   //为什么没有延迟
}

楼主:
里面的备注是我自己的理解加的 如果有错误希望大佬指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