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PWM调光电路问题 I/O口接STM32单片机

楼主(2022-03-13):
I/O口接STM32单片机,灯亮,但是不能PWM调光。是用的是S8050三极管。会不会是三极管没导通,但没导通,灯怎么会亮?

网友A:
那要看你的IO输出怎样的信号呀,只输出高电平那就是点亮,输出音频范围的不同占空比PWM就可以调光.

网友A:
还有12V的电源470R接LED导通电流大于20ma,普通LED已经超最大电流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12V的电源470R接LED导通电流大于20ma,普通LED已经超最大电流了.

接的5v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要看你的IO输出怎样的信号呀,只输出高电平那就是点亮,输出音频范围的不同占空比PWM就可以调光.

程序能调直接加电源和限流电阻的LED的亮度,但用了三极管驱动不行

网友B:
试试io口上拉一下,看看是不是驱动不够
二极管阳极和io口连接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程序能调直接加电源和限流电阻的LED的亮度,但用了三极管驱动不行

前面一个帖子,不是说了这个问题了么?
你不光要试 LED 直接接电源和IO
还要试 LED 直接 接IO 和 GND 你能不能调光,这个可以了,你就能用 8050调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前面一个帖子,不是说了这个问题了么?
你不光要试 LED 直接接电源和IO
还要试 LED 直接 接IO 和 GND ...

我都说了LED直接接电源和地加限流电阻是可以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试试io口上拉一下,看看是不是驱动不够
二极管阳极和io口连接

IO口出来接了1K的电阻才接三极管的基极

网友D:
1,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2,这是一个我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电路
3,电路中的所有参数都没有问题,就算是LED电流超标了,PWM一样的能调节
4,这个高电平灯亮,所以,PWM高电平的时间越长,灯就越亮
5,PWM的占空比从1%开始,慢慢调节,有可能是30%之后灯的亮度就不会再增加了
6,在我刚开始学的时候,并不是一直很顺利的,我是一直不断的改这改那,几十分钟就解决问题了
电路在这里

网友D:
还有一点,IO一定是强推挽模式的,如果单片机没有强推挽输出,就要加一个上拉电阻
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上拉电阻,也不知道什么叫强推挽的话,这.......这.......我还是玩王者去吧

网友B:
这样能行,那就是你io没有设置强推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,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2,这是一个我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电路
3,电路中的所有参数都没有问题,就算是LED电流超 ...

那我照这样子接咋调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点,IO一定是强推挽模式的,如果单片机没有强推挽输出,就要加一个上拉电阻
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上拉电阻, ...

哈哈哈,我再去试试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点,IO一定是强推挽模式的,如果单片机没有强推挽输出,就要加一个上拉电阻
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上拉电阻, ...

这兄弟不光饭要送到嘴边 还要挑一下口味 比较豪横 我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,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2,这是一个我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电路
3,电路中的所有参数都没有问题,就算是LED电流超 ...

你这个电路的可以的,是我程序的问题,PWM变化太小,灯的亮度不明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点,IO一定是强推挽模式的,如果单片机没有强推挽输出,就要加一个上拉电阻
如果不知道什么叫上拉电阻, ...

就是红绿蓝三种并在一起亮度会不一致,会有影响,改了限流电阻也差不多这样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就是红绿蓝三种并在一起亮度会不一致,会有影响,改了限流电阻也差不多这样

这肯定不一样的嘛
如果你要均衡的调节,只能是一个IO控制一种颜色的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肯定不一样的嘛
如果你要均衡的调节,只能是一个IO控制一种颜色的LED

我只是拿来试验一下,均衡调节会比较符合我想要的结果,所以就是一种I/O口控一种颜色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兄弟不光饭要送到嘴边 还要挑一下口味 比较豪横 我服了

他人可好了!!!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他人可好了!!!!

兄弟 我不是说他 我是和他说你呢 人家把方案写的清清楚楚了 你还这不行那不行的 我倒没看不惯你 就是有点羡慕嫉妒恨 当初我不懂的时候咋没人这么教我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兄弟 我不是说他 我是和他说你呢 人家把方案写的清清楚楚了 你还这不行那不行的 我倒没看不惯你 就是有点 ...

可能我比较幸运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1,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电路2,这是一个我在实际中使用过的电路
3,电路中的所有参数都没有问题,就算是LED电流超 ...

你这也调不了光的,3.3V通过1K直接驱动三极管都已经饱和导通了,怎么去调光呢。这种方式调PWM,只是调了灯闪而已。在人眼分辨不出的灯闪,那么就是连续的灯

网友F:
你这种做法是调不了光的。你要定义好是调光的亮度、还是调光闪的频率,然后再问这个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也调不了光的,3.3V通过1K直接驱动三极管都已经饱和导通了,怎么去调光呢。这种方式调PWM,只是调了 ...

那是你想当然的想法而已
不管是在理论上,还是在实际电路中,这都是可以调节光的亮和暗的
几乎是80%LED手电都是这样调节亮度的,你却说不能调节?你试过?
LED导通,从最暗到最亮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,就是LED的结电容在影响这个导通时间,数码管为什么消残影,就是因为这个
那么,如果导通的时间在它达到最亮之前,我关闭了电源,它是不是就不能达到最亮了,结电容的存在是不是达到一个滤波的效果了?
你确定一个LED通电之后能马上达到最亮的程度?
如果你试过这个电路还不能调节,我教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这也调不了光的,3.3V通过1K直接驱动三极管都已经饱和导通了,怎么去调光呢。这种方式调PWM,只是调了 ...

兄弟,是可以调的,已经验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是你想当然的想法而已
不管是在理论上,还是在实际电路中,这都是可以调节光的亮和暗的
几乎是80%LED手 ...

牛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