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(99): error C129: missing ';' before '++'找了很久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

楼主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/*******宏定义***********/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/******位定义************/
sbit SH_CP=P3^1;           /*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*/
sbit ST_CP=P3^3;           /*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*/
sbit DS=P3^2;                /****串行数据输入****/
/******变量和数组*******/
uint key;
uint timecount;
uchar cnta;
uchar cntb;
uchar code key_num[8][8]=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1,2,3,4,5,6,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,9,10,11,12,13,14,15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,17,18,19,20,21,22,23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,25,26,27,28,29,30,3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,33,34,35,36,37,38,39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,41,42,43,44,45,46,4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,49,50,51,52,53,54,55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,57,58,59,60,61,62,63,
};
uchar code table[ 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uchar code digit_tab[10][8]=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字模 阳码 逐列式 逆向 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C7,0xBB,0xBB,0xBB,0xBB,0xC7,0xFF},  /*"0",0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B7,0xB7,0x83,0xBF,0xBF,0xFF,0xFF},    /*"1",1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B7,0x9B,0x9B,0x9B,0xAB,0x93,0xFF},   /*"2",2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D7,0xBB,0xB3,0xB3,0xAB,0xCB,0xFF}, /*"3",3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EF,0xD7,0xDB,0x9B,0x81,0xFF,0xFF},   /*"4",4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C3,0xAB,0xAB,0xAB,0xAB,0xDB,0xFF},/*"5",5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C7,0xAB,0xAB,0xAB,0xAB,0xDF,0xFF},/*"6",6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F3,0xFB,0x8B,0xEB,0xF3,0xFB,0xFF},   /*"7",7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D3,0xAB,0xAB,0xAB,0xAB,0xD3,0xFF},/*"8",8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FF,0xF7,0xAB,0xAB,0xAB,0x8B,0xC7,0xFF}, /*"9",9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38,0x44,0x44,0x44,0x44,0x38,0x00},/*"0",0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48,0x48,0x7C,0x40,0x40,0x00,0x00},/*"1",1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48,0x64,0x64,0x64,0x54,0x6C,0x00},/*"2",2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28,0x44,0x4C,0x4C,0x54,0x34,0x00},/*"3",3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10,0x28,0x24,0x64,0x7E,0x00,0x00},/*"4",4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3C,0x54,0x54,0x54,0x54,0x24,0x00},/*"5",5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38,0x54,0x54,0x54,0x54,0x20,0x00},/*"6",6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C,0x04,0x74,0x14,0x0C,0x04,0x00},/*"7",7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2C,0x54,0x54,0x54,0x54,0x2C,0x00},/*"8",8*/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8,0x54,0x54,0x54,0x74,0x38,0x00},/*"9",9*/
};
/**************函数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Ser_IN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串行数据输入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Data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 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r_IN(uchar Data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_CP=0;
                DS=Data&0x08;
                Data<<=1;
                SH_CP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Par_OUT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并行数据输出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  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ar_OUT()
{
        ST_CP=1;
        _nop_( );
        _nop_( );
        ST_CP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Timer0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T0中断函数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  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 interrupt 1using 0
{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              //12MHZ晶振定时时间为1ms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Ser_IN(table[cntb]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列扫描//
        Ser_IN(digit_tab[cntb][cnta]);      //串行数据输入//
        Par_O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行数据输出
        cnta++;
        if(cnta==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a=0;
        } ;

        timecount++;
        if(timecount==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cntb ++;
                if(cntb==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b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key=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y!=-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cntb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cntb=1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2:cntb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cntb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cntb=4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5:cntb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cntb=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cntb=7;break;
            case 8:cntb=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cntb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cntb=10;break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key_scan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键盘扫描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  键值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key_scan()
{
 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i];
                if(P2!=0x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2!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2==table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key_num[i]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-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delayms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uint m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m);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m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5;j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main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工程文件见附件。

网友A(2022-03-14):
给你改了,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。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/*******宏定义***********/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/******位定义************/
sbit SH_CP=P3^1;           /*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*/
sbit ST_CP=P3^3;           /*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*/
sbit DS=P3^2;                /****串行数据输入****/
/******变量和数组*******/
uint key;
uint timecount;
uchar cnta;
uchar cntb;
int key_scan(void);
void delayms(uint m);

uchar code key_num[8][8]={
        0,1,2,3,4,5,6,7,
        8,9,10,11,12,13,14,15,
        16,17,18,19,20,21,22,23,
        24,25,26,27,28,29,30,31,
        32,33,34,35,36,37,38,39,
        40,41,42,43,44,45,46,47,
        48,49,50,51,52,53,54,55,
        56,57,58,59,60,61,62,63,
};//;// <--------------中文符号
uchar code table[ 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
uchar code digit_tab[10][8]=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**字模 阳码 逐列式 逆向 ***/
        {0xFF,0xC7,0xBB,0xBB,0xBB,0xBB,0xC7,0xFF},  /*"0",0*/
        {0xFF,0xB7,0xB7,0x83,0xBF,0xBF,0xFF,0xFF},    /*"1",1*/
        {0xFF,0xB7,0x9B,0x9B,0x9B,0xAB,0x93,0xFF},   /*"2",2*/
        {0xFF,0xD7,0xBB,0xB3,0xB3,0xAB,0xCB,0xFF}, /*"3",3*/
        {0xFF,0xEF,0xD7,0xDB,0x9B,0x81,0xFF,0xFF},   /*"4",4*/
        {0xFF,0xC3,0xAB,0xAB,0xAB,0xAB,0xDB,0xFF},/*"5",5*/
        {0xFF,0xC7,0xAB,0xAB,0xAB,0xAB,0xDF,0xFF},/*"6",6*/
        {0xFF,0xF3,0xFB,0x8B,0xEB,0xF3,0xFB,0xFF},   /*"7",7*/
        {0xFF,0xD3,0xAB,0xAB,0xAB,0xAB,0xD3,0xFF},/*"8",8*/
        {0xFF,0xF7,0xAB,0xAB,0xAB,0x8B,0xC7,0xFF}, /*"9",9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38,0x44,0x44,0x44,0x44,0x38,0x00},/*"0",0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48,0x48,0x7C,0x40,0x40,0x00,0x00},/*"1",1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48,0x64,0x64,0x64,0x54,0x6C,0x00},/*"2",2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28,0x44,0x4C,0x4C,0x54,0x34,0x00},/*"3",3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10,0x28,0x24,0x64,0x7E,0x00,0x00},/*"4",4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3C,0x54,0x54,0x54,0x54,0x24,0x00},/*"5",5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38,0x54,0x54,0x54,0x54,0x20,0x00},/*"6",6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C,0x04,0x74,0x14,0x0C,0x04,0x00},/*"7",7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2C,0x54,0x54,0x54,0x54,0x2C,0x00},/*"8",8*/
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00,0x08,0x54,0x54,0x54,0x74,0x38,0x00},/*"9",9*/
};
/**************函数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Ser_IN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串行数据输入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Data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 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r_IN(uchar Data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H_CP=0;//;//<-----------------中文符号
                DS=Data&0x08;
                Data<<=1;
                SH_CP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Par_OUT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并行数据输出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  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ar_OUT()
{
        ST_CP=1;
        _nop_( );
        _nop_( );
        ST_CP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Timer0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T0中断函数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  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void)  interrupt 1 using 0 //<--------这里不对
{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              //12MHZ晶振定时时间为1ms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Ser_IN(table[cntb]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列扫描//
        Ser_IN(digit_tab[cntb][cnta]);      //串行数据输入//
        Par_OU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行数据输出
        cnta++;
        if(cnta==8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a=0;
        } ;

        timecount++;
        if(timecount==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cntb ++;
                if(cntb==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b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key=key_scan();
        if(key!=-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key)
                { //<-------这里少了
                case 0:cntb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cntb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cntb=2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cntb=3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cntb=4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cntb=5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cntb=6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cntb=7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cntb=8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cntb=9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0:cntb=1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        //<--------这里少了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key_scan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键盘扫描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  键值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key_scan(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i];
                if(P2!=0xff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2!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2==table[j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key_num[i]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-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-1; //<---------要加这个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delayms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uint m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int m) //; <------------不用加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m;i++)
            for(j=0;j<125;j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名称:main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函数描述:主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输入参数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返回值    :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(65536-1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1000)%256;
        TR0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EA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}
}

网友B:
因为错误太多了
分号打成半形

分号打成半形

switch少了{}

delayms(uint m)多了;

函数没有宣告或函数定义的顺序错误
如: key_scan中有呼叫delayms,delayms的定义就要在key_scan之前或先进行函宣告

要确保每次呼叫函数都有return, 你的key_scan在P2不等于table[j]的情况下就没有return

这是没有警告和错误的样子,但不保证运行正常

网友C:
},/*"9",9*/        把这个花括号后边的逗号删掉试试呗

网友D:
看来基础的问题有,手误也有!

网友E:
C编程最好编几行就编译一次且做好之前的备份。一旦出错容易找到问题。大段程序有时误操作多加一个或减了一个符号,会出现一大堆错误。仅根据Keil的错误提示,很难快速找到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