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缺原件问题,大神们帮帮忙

楼主:
电路板缺原件问题   大神们帮帮忙!!!  不知道缺少的原件是多少数值   这个用该怎么办    电路板的我买的  各位看看图片   缺两个贴片电阻和一个运费

网友A(2022-03-13):
谁要是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说出来是啥,我倒着走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谁要是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说出来是啥,我倒着走!!!

那就完蛋了!!!   找不到图纸!!

网友C:
这估计邀请原厂工程师才能回答了

网友D:
你得先说这个板子是干啥的,然后在找一下电阻旁边的走线情况,看看电阻是连接到那个器件的管脚上了。器件应该就是个单路运放

网友E:
你确定那是运放,根据外围和封装怎么看着像光耦

网友F:
整个板子全图或原理图发上来呀,你得知道这个板子是做什么用的呀?

网友G:
就很奇怪,如果是买的,不是可以申请退换吗?告诉商家发货就行了啊。 而且,你怎么知道它们是要焊接上的呢?或者不用焊接上也能达到功能呢?

网友H:
U8是光耦,另外两个电阻应该是分压的,你也安装120欧(121)的试试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这估计邀请原厂工程师才能回答了

这很尴尬了!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U8是光耦,另外两个电阻应该是分压的,你也安装120欧(121)的试试吧

感谢感谢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你得先说这个板子是干啥的,然后在找一下电阻旁边的走线情况,看看电阻是连接到那个器件的管脚上了。器件应 ...

您好,这个是吉他用的混响延迟效果器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整个板子全图或原理图发上来呀,你得知道这个板子是做什么用的呀?

您好,这个是吉他用的混响延迟效果器!悲惨的是没有图纸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确定那是运放,根据外围和封装怎么看着像光耦

谢谢!! 好像真不是运放

网友I:
确实,很有可能是光耦!根据位置年代推算,有可能是4N25。

网友I:
另外,最好描绘出U8的管脚接线图,这样便于分析推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确实,很有可能是光耦!根据位置年代推算,有可能是4N25。

非常非常的感谢!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另外,最好描绘出U8的管脚接线图,这样便于分析推算

谢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