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芯片各产地的价格差距

楼主(2022-03-13):
我看某购物网站,32芯片的中国产地和马来西亚的产地芯片价格查得很远,性能和品质用没有什么区别?看了中国产地的STMF103rct6正规店的都150左右,甚者更贵。

网友A:
现在芯片还是在缺货状态,趁机涨价是正常的
而且,官方小批量的也不卖了
至于性能,不知道.如果是原装的,估计也不会有太大差别
如果是自己用,就去买二手的,这样就不怕买到翻新货了.......

网友B:
性能没区别。

网友C:
已转gd32F103rct6,修改一下程序一样用,可移植 官网天猫店 28 一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芯片还是在缺货状态,趁机涨价是正常的
而且,官方小批量的也不卖了
至于性能,不知道.如果是原装的,估 ...

二手的也不好买

网友D:
改用沁恒的CH32F103了,IO不够扩展来凑.还接了个STC15替代STM8和MM32F310替代STM33F031的外面编程案子.

网友E:
不要用它了,这玩意现在就是收割,国产类似STM32的品牌有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不要用它了,这玩意现在就是收割,国产类似STM32的品牌有很多

不好意思,只会一个

网友A:
我前几天刚刚买的学习板才47块,要真得花150块去买个IC,那我还不如买个学习板回来拆下来用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前几天刚刚买的学习板才47块,要真得花150块去买个IC,那我还不如买个学习板回来拆下来用呢

花了70买一片,也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F:
应该是工人成本的原因吧,要不然怎么厂都搬到马来西亚呢?

网友C:
转gd32系列呀,便宜,直接换芯片,硬件不用懂,软件改改时钟就能用。

网友G:
对于ST的单片机,最好选G系列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