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各位朋友们帮忙看看这样的光耦电路有没有问题 用来隔离单片机IO口的输入输出。

楼主(2022-03-13):
电路图和参考文档的参数如下。如果我提供的数据还不够,我会后续追加。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啦!非常感谢!!

网友A:
2脚最好也加个上拉电阻

网友B:
单片机在哪边?

网友C:
R7的105R,是什么意思?  105欧的话电流会有30ma,io不会烧么?1000K的话电流才3ua,能导通么?

网友D:
发射压降1.2V的话,适当加大限流电阻,470R?510R?看IO口的灌电流能力,

网友E:
主要看你左边,只要把灯点亮就可以了,这个需要注意两点,一保证点亮二极管的电流,二、不要灌到单片机的电流太大,可能会烧毁单片机

网友:
单片机在哪边?

这个图上的单片机是在左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R7的105R,是什么意思?  105欧的话电流会有30ma,io不会烧么?1000K的话电流才3ua,能导通么?

正向压降应该是说的光耦的二极管压降吧,算上来的话电流应该是20ma左右,IO烧不烧这个我确实没考虑到,我打算用STM32 的单片机,不知道大佬是否知道IO的电气能力20ma一个IO口会不会烧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发射压降1.2V的话,适当加大限流电阻,470R?510R?看IO口的灌电流能力,

我使用的STM32  刚刚查了查手册  应该是25ma的能力吧?  适当降低只要确保光耦基极正常就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主要看你左边,只要把灯点亮就可以了,这个需要注意两点,一保证点亮二极管的电流,二、不要灌到单片机的电 ...

那右边的电阻是可以去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发射压降1.2V的话,适当加大限流电阻,470R?510R?看IO口的灌电流能力,

那提高限流电阻是否会影响光耦的开关呢?

网友F:
光耦用在这里就是画蛇了这个电路。在电气上没能做到真正的隔离,不如一个三极管来的简便实惠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光耦用在这里就是画蛇了这个电路。在电气上没能做到真正的隔离,不如一个三极管来的简便实惠。。

是不是要吧电源和地左右分开才是真的隔离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要吧电源和地左右分开才是真的隔离?

光耦左右的设备(光耦本身左右两半算不连接的),没有任何其他共同的连接部分才算隔离。你3.3v是同一个电池的话,都不算隔离。
然后那个105r感觉不靠谱啊,好歹要1k吧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要吧电源和地左右分开才是真的隔离?

光耦电路一般用在高低压全隔离的,(冷热电端,或者说是220AC与低压DC之间),你看一下手机充电头的电路就明白。

网友G:
R7太大,R?太小。R7改成200-470欧姆,R?改成1K-10K.

网友H:
计算出来的楼主的设计完全正确。但是两边共地确实不需要这个电路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计算出来的楼主的设计完全正确。但是两边共地确实不需要这个电路。

计算没错,但现实设计我们必须留有一定的设计裕量。光耦初级电流通常设计在5-15ma,考虑到单片机的I/O口电流限制,最好设计在5-10ma为宜。另外,我们必须考虑光耦的离散型问题,在5-10ma初级电流情况下,次级CE导通电阻的影响,所以,如果仅仅作为电平变换或者开关信号传递,光耦集电极偏置电阻最好适当增大一些,以保证光耦输出处于饱和导通状态以降低导通时的CE电阻的影响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计算没错,但现实设计我们必须留有一定的设计裕量。光耦初级电流通常设计在5-15ma,考虑到单片机的I/O口 ...

设计裕量楼主留的已经足够了。

光耦初级电流如果单片机输出我也不会用20mA这么大,但是如果是外部24V离散量输入的光耦隔离,我设计电路都是20mA刚刚起步,就是为了抗干扰,再恶劣的工业场合也不太可能在连线上感应出20mA的电流。“通常”一般是井底之蛙的井口那么大的见识而已。

单片机I/O驱动能力楼主在9V已经贴出来了,如果驱动太多这样的20mA确实有问题,可是楼主也没说有很多组吧?目前只能证明有一组,楼主设计完全没问题。

光耦离散性问题,“在5~10mA初级电流……”这都是你的梦话,忽略不计。光耦前向电流20mA,后向电流5mA,需要的CTR是25%,而楼主位显示出不同档光耦CTR在50~600%之间。

算完之后我觉得楼主除了不懂电源不隔离不需要光耦以外,单单计算配套电阻的水平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设计裕量楼主留的已经足够了。

光耦初级电流如果单片机输出我也不会用20mA这么大,但是如果是外部24V ...

你好,我在看了大家的建议后,根据我的需求修改了现在的选型和重新计算了阻值。

我的系统里大概会用到15个光耦隔离,而且也是单独通过IO控制的。所以我把每个IO控制光耦LED的电流减小到2mA;参考文档里的压降和正向电流关系图 figure 1,得到压降≈1.1V;得到二极管侧的电阻值1.1K;集电极电阻的计算,参考了Ic vs Vce的关系 figure 5,参考Ic≈0.5mA,Vce约等于0.1V,得到R3=3.4K , 我也将两边的电源分开了用不同的电源。集电极接的是1.8V,单片机的供电为3.3V。地平面也区分开,光耦输出控制的每个设备独立地平面,与相关的光耦共地。

希望大家帮忙再看看可否有不当的地方。我的确是第一次接触模拟电路设计。目前正在看教材边学边做哈哈哈!大家一起进步!

网友I:
这3.3V控制1.8V有必要用到光耦吗?一个三极管不行吗?还是说,地都是不共地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