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4个外部中断,四个按键分别控制程序错误

楼主(2022-03-13):
找不出哪里错了,只能控制2按键,其他不行

网友A:
1你的gpio_pinsouce在key.h里面是你的用的外部Io口么?
2按键延时改成100m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你的gpio_pinsouce在key.h里面是你的用的外部Io口么?
2按键延时改成100ms

1:是的啊2延时不影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