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通过RS232串口将HEX文件导入MCU里面

楼主(2022-03-13):
您好:
   目前单片机是51单片机,MCU:W78E052DDG(新唐芯片) 单独的EPROM用的是华邦W27C512;
   由于华邦芯片很难买到,现在想用STC的MCU代替新唐,并将程序通过串口导入。
请问:1.选择哪款STC的MCU芯片合适? 程序文件大小160k
         2.导入需要修改HEX文件么?

网友A:
且不说芯片不通用的问题了,就光大小而言,stc在零售的单片机,只有64k,51核的寻址能力也就64k,你确定程序是160k?

网友B:
程序应该是工程大小为160k吧?串口烧写程序需要使用bootloader,hex文件不需要改,但是需要把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,bin文件就是机器码,然后把机器码烧写到flash中合适的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