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遥控接收模块原理图PCB文件(带按键松手检测)

楼主(2022-03-13):
   了解红外遥控的朋友应该知道,红外遥控一般按一次按键只发送一帧数据,后面发的都是不带数据的重复码,如下图所示:
也就是说,当我们按着遥控器的按键时,红外灯会一直发射信号,如果我们按键信号第一次未被接收,后面虽然一直按着按键不放,接收设备也只会接收一段空的信号而已,没有任何反应。如此的按键方式要是想实现自锁式(即按一下开,再按一下关)控制并没有太大影响。但是如果是想实现点动式(即按下开,松手关)控制就比较难了,而我们常用的微动按键都是后者——点动式的控制方式。能不能把红外遥控方式做成点动式控制方式,来直接代替微动按键呢?本款红外遥控接收模块即可实现,如下图所示:
模块需要3-5.5V的供电,上图供电接了一节3.7V的锂电池,上电后数码管显示为“-”,从D0到D16端口均为高电平,表示等待按键状态。当按下遥控器的某一按键不松开时,模块的DR1红色信号指示灯会一直闪烁,比如按下0号按键,数码管会显示“0”,同时D0端口会转为低电平,D0端口蓝色指示灯会一直亮,松手后蓝色指示灯熄灭,模块恢复到等待按键状态;再按OK键,数码管会显示“E”(取Enter确认之义),同时D16端口会转为低电平,D16端口蓝色指示灯会一直亮,松手后蓝色指示灯熄灭,模块恢复到等待按键状态。如下图所示:
下图是17个按键的对应数字和字母,17个按键均带松手检测,即可以代替微动按键进行遥控操作,与微动按键不同的是需要将VCC端口接入3-5.5V的电源,其他均可替换。
附件中含有模块PCB及原理图:

附件包含上图3个文件(不含代码等其他资料):

网友A(2022-07-24):
大佬这个看起来很厉害,取走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