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5V单片机系统中高电平等于高电压么?

楼主(2022-03-14):
5V单片机系统中,有一些芯片的某个引脚说高电平有效,能直接接+5V电源么?

网友A:
电平是表示信号大小。电压是表示电势高低。高电平有效,可以直接接+5V电源。

网友B:
5v单片机一般高电平是>=1.2V AND <=VCC即可 3v单片机会更低一点 可以直接接5v供电 最好加个2k~10k限流电阻 安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v单片机一般高电平是>=1.2V AND

限流电阻阻值大了,会拉低电压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限流电阻阻值大了,会拉低电压么?

高电平,低电平,就是数字电路里面的  1 和 0  , 至于多少 V 以上算高电平,多少 V 一下算低电平,这个有一个伐值,具体要看手册, 如果偷懒的话,我们普遍会把:
接收高低电平信号的引脚认为  给0.7V 以下就是给低电平了,给2V以上就是给 高电平了,
发送高低电平信号的引脚认为, 发出低电平会在 -VCC (GND, VSS) + 0.4以下,发出高电平会在 +VCC - 0.3 V 以上。,
这个标准基本可以适用  供电电压5V以下  99%的  各类芯片。

对于“高电平有效”,或者“低电平”,这个根据不同编写手册的人的水平不同,意义也会不同,
比如HC595, 这里面说的消隐高电平有效,就是指你给他高电平就消隐,给低电平就不消隐。
比如CH340, 里面RTS, DTR 引脚 也有说低电平有效, 这里就是指当工作的时候,RTS, DTR 会输出低电平。这是必须区分的。

大多数芯片,如果说: 高电平有效,是指你给他高电平,他工作的话, 是可以直接接VCC的。低电平有效同理,可以直接接GND
如果,是指输出,那么不管是接VCC 还是  GND 都是必须接限流电阻的。接多少看手册,偷懒的话,一般,4.7K可以通吃所有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限流电阻阻值大了,会拉低电压么?

你问的有问题啊 电阻越大电流越小 怎么会拉低呢 10W的灯泡比1000W的灯泡电阻大对吧 所以开10W灯泡其它灯不会闪一下 开1000W的会 对么

楼主:
这个138的原理图,可以做成实物么?
两边都是1k排阻,vcc是5v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138的原理图,可以做成实物么?
两边都是1k排阻,vcc是5v的

RP1 和  RP2 都是1K排组的话, LED 和 138 之间的电阻 去掉,不然 LED 会比较暗,138本来就有内阻,记得还挺高。

网友D:
你需要去了解io内部的电路情况,再去看一下数电

网友E:
数字电路中,可以大体 这么说吧  高电平是电源电压,低电平是0V,5V输入时需加限流电阻限制在10mA即可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高电平,低电平,就是数字电路里面的  1 和 0  , 至于多少 V 以上算高电平,多少 V 一下算低电平,这个 ...

扯淡,你说的这一套在60年前以74LS系列为代表的TTL电路时代是正确的,那时候VCC=5V高低电平,高低电平分界点在1.5V,但是手册上会写大于2.0V为高电平,低于0.8V为低电平。

到了40年前,CMOS工艺的74HC系列替代74LS以后,CMOS工艺应用到所有数字电路上,除了极少数为了兼容TTL的CMOS电路调整工艺兼容TTL电平以外,真正的CMOS电路都变成了1/2VCC为高低电平分界点,因为生产起来总有离散型,规定低于1/3VCC为低电平,高于2/3VCC为高电平。

你平时口气挺大,知识盲点却非常多。

网友G:
高电平是电源电压,低电平是0V,5V输入时需加限流电阻限制在10mA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高电平是电源电压,低电平是0V,5V输入时需加限流电阻限制在10mA即可

R=V/A,限流电阻=5/0.01=500Ω么

网友H:
电平是根据不同系统的应该门限电压,高于这个门限的输入电压可以确定输出状态,输入低于这个门限电压,输出状态也会确定,这个明显电压对于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确定一般不会是同一个值,通常存在一定的中间值,对于中间值,可能会造成输入与输出处于不确定状态。所以,高电平通常是要高于中间值的,低电平则要低于中间值。CMOS电路的高低电平与TTL电路的高低电平的定义也不同。可以根据具体电路确定

网友H:
还有高电压不一定是高电平,低电压不一定是低电平,有些系统对电平的定义是相反的,像COM口的232电平定义正好与我们常规的电平定义相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