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一个能控制电压大小的无线感应灯但是目前无法感应出电压

楼主:
原理图如下,使用H桥+单片机控制生成一个交流电,电感使用无线充的线圈,但是通电以后感应线圈无法得到感应电压,测线圈两端波形没有正弦波产生,但是如果把线圈断开再测试H桥中间的两端波形是一个符合我程序设计的50hz的正弦波,希望有大佬指导一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

网友A(2022-03-15):
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或者2个MOS管没有导通?在桥臂上跨接一只100欧姆左右电阻看看能否测出正弦波,如果不能,肯定有MOS管没有被驱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或者2个MOS管没有导通?在桥臂上跨接一只100欧姆左右电阻看看能否测出正弦波,如果不能, ...

mos有正确导通的,正弦波也能出来,这个正弦波符合我预期的50Hz的频率,所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电感线圈和电容没匹配上,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调

网友C:
50Hz要几百微的电容,线圈要尽量大电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50Hz要几百微的电容,线圈要尽量大电感

这个怎么算的,有公式吗,我去试试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怎么算的,有公式吗,我去试试

感抗和容抗方面的知识,低频率加在小电容上通不过,加在小电感上等于一条导线短路,手机无线充电是110K频率

网友A:
50Hz用充电线圈?电感太小了!只有几十微亨!而配合的电容又不可能太大,所以大部分电压降都在电容上。电感相当于短路状态。

网友A:
无线充电线圈的电感通常在6-40UH,按40UH计算,50Hz频率下的感抗大概在0.012欧姆左右,这样小的等效电阻相当于短路,你能够测出电压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无线充电线圈的电感通常在6-40UH,按40UH计算,50Hz频率下的感抗大概在0.012欧姆左右,这样小的等效电阻相 ...

好我搞个大一点的试试

网友D:
个人觉得无线感应电路中,用50Hz频率应该是低了点。其实无线感应电路也可以看做变压器耦合电路,可以先计算一下电路的谐振频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