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生成钻孔文件时为什么槽孔是独立的一个文件?

楼主(2022-03-14):
关于Altium Designer
如图,生成的钻孔文件用CAM350打开,看到这个槽孔是单独的一个Nc drill文件,这个是正常的吗?

楼主:
就是圆孔和槽孔是两个独立的txt文件,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这样子的,应该不影响生产吧。

网友A:
一样的,不过要记得全部导出给到板厂。不影响生产的。但是,为了避免PCB板厂的工程师是新手,最好备注下槽孔的事情,或者,你导出钻孔报告文件,一并给板厂。就是那个不同孔径用不同图形在相应位置标注,并注明孔径和钻孔数量的那个表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样的,不过要记得全部导出给到板厂。不影响生产的。但是,为了避免PCB板厂的工程师是新手,最好备注下槽 ...

请问一下,这个有办法修改为同一个NC drill文件吗?还是说AD只能这样,改不了呢?

网友B:
这个没注意过,我都  是发源文件到PCB厂的

网友C:
就是独立文件

楼主:
看了下别的项目的gerber文件,确实也是有两个NC drill,一个roundhole,一个slothole,不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