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低纹波供电设计问题

楼主(2022-03-14):
请问输入P0E供电和12-36V供电,分别降压到12v、5V和3.3V,12V给气泵和声光报警器供电、5v给串口屏和传感器供电、3.3V给单片机供电,纹波要求30MV以下,该怎么设计,串口屏最大电流750ma

网友A:
不用开关电源,铁牛变压器,5V以上高压差线性稳压电源

网友B:
建议分两路设计,一路12V,另一路5V,3.3V再从5V降。可以用LM2575+ASM1117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