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知变压器的 初级感量 ,如何计算出驱动频率

楼主(2022-03-1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已知你的身高,能知道你家住哪里吗?

网友B:
这肯定计算不出啊,你选择的变压器适用的拓扑、变压器AE值、等等,才有可能推算出来

网友C:
初级圈数Np=L*Ipk/AE*Bm L为主绕组电感量  Ipk为初级尖峰电流 然后Ns=Np/N AE值为所选用变压器磁芯的中柱横截面积 Bm为磁场强度,通常自己设定。。建议取0.3T以下 如果计算出Bm较大,可以选择PC40以上规格磁芯 或者磁芯中柱间隙开大,可以减小L值,减小L值后B值会下降 B值越小,越不容易引起磁饱和 但是L减小后,峰值电流会上升。。所以需要试验测试数据找一个平衡点 也可以增大输出电解电容容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