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单片机代码详细注释)Proteus仿真DS18B20温度测量在LCD1602显示

楼主(2022-03-14):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1-Wire总线温度传感器DS18B20应用测试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说明: 运行本例时,外界温度将实时刷新显示在1602LCD上.
//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Temp_Disp_Buff[17];
extern uchar Temp_Value[];
extern void LCD_Initialise();
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(uchar r, uchar c,uchar *str);
extern void delay_ms(uint);
extern uchar Read_Temperature();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主函数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main()
{
        float temp = 0.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浮点温度变量
        LCD_Initialis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初始化
        LCD_ShowString(0,0,"  DS18B20 Test  ");        //显示标题
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0,"  Waiting.....  ");        //显示等待信息
        Read_Temperatu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预读取温度
        delay_ms(15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延时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读取温度并显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 Read_Temperature() )    //读取正常则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温度浮点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(int)(Temp_Value[1]<<8 | Temp_Value[0])*0.062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生成显示字符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emp_Disp_Buff,"TEMP: %5.1f \xDF\X43", 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只需要显示温度整数部分,消除浮点运算,还可以改用下面的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rintf(Temp_Disp_Buff,"TEMP: %5d \xDF\X43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int)(Temp_Value[1]<<8 | Temp_Value[0]>>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0, Temp_Disp_Bu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);
   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 名称: DS18B20驱动程序
//  (源代码中所标延时值均为11.0592MHz晶振下的延时)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char 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Q = 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S18B20 DQ引脚定义
uchar Temp_Value[] = {0x00,0x00};        //从DS18B20读取的温度值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延时宏定义及函数定义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delay4us();         { _nop_();_nop_();_nop_();_nop_(); }
void delay_ms(uint x)        { uchar i; while( x-- ) for(i = 0; i<120; i++);}
void DelayX(uint x)        { while (--x); 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初始化DS18B20(注意在选定的振荡器频率11.0592MHz下设置符合时序规定的延时)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char Init_DS18B20()
{
        uchar status;
        DQ=1;        DelayX(8);  //DQ置高电平并短暂延时(实际约为77μs)
        DQ=0;        DelayX(90); //主机拉低DQ至少480μs(实际约为788μs)
        DQ=1;        DelayX(5);  //主机写1释放总线等待15~60μs(实际约为50μs)
        status=DQ;   DelayX(90); //读取在线脉冲,延时至少480μs(实际约为788μs)
return        status;            //读取 0 时正常,否则失败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读一字节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char ReadOneByte()
{
        uchar i, dat=0x00;
        for(i=0x01; i!=0x00;i<<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 _nop_();   //主机拉低 DQ=0,读时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=1; _nop_();   //主机释放 DQ,准备读
                if(DQ) dat |=i;  //在>1μs后主机开始读取1位
                DelayX(8);       //读取1位整个过程60~120μs(实际延时 77μs)
                //DQ=1;          //主机释放总线(此行可省,因 for循环第2行已释放)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写一字节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WriteOne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 //主机拉低 DQ,待输出位通过移位操作先进入PSW的CY位
                DQ=0;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//1μs后,DQ=CY,如果CY为0则主机继续拉低
                ///否则主机置DQ=1,释放总线,上拉电阻拉高DQ输出 1
                //整个过程60~120μs(实际延时77μs)
                DQ=CY; DelayX(8);
                //确保主机释放总线,此行不可省略
                //除非上一行的DQ=CY 中 CY 恒为 1,显然这是不可能的
                DQ=1;
   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读取温度值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char Read_Temperature()
{
        if(Init_DS18B20() == 1) return 0;        //DS18B20故障检查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OneByte(0xcc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跳过序列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OneByte(0x44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  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WriteOneByte(0xcc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跳过序列号
                WriteOneByte(0xbe);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温度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Temp_Value[0] = ReadOneByte();         //读取温度低8位
                Temp_Value[1] = ReadOneByte();         //读取温度高8位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}

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