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实现52单片机控制两个超声波测距然后数码管显示距离(2~9)不过数码管只有一个亮

楼主:
#include <REGX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sbit SH_CP1 = P0^1;
sbit DS = P0^0;
sbit ST_CP1 = P0^2;
int distL,distR;
unsigned 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sbit TrigL    = P2^4;                //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
sbit EchoL    = P2^5;                // 超声波模块的Echo管脚
sbit TrigR    = P2^6;                //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
sbit EchoR    = P2^7;                // 超声波模块的Echo管脚
//============MAIN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xms)  //延时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 j;
        while(x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 = 2;
                j = 199;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i);
        }
}
void send_data_74hc595(uint data_74hc595)                    //传送数据给74hc595
{
        uchar a;
        for(a = 0; a < 8; ++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 = (data_74hc595 << a) &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高位开始传输
                SH_CP1 = 0;
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SH_CP1 = 1;

        }
}

void show_74hc595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显示
{
        ST_CP1 = 0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T_CP1 = 1;

}
void Nixie()
{
           switch(distR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1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2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3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4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5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6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7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8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9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distL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1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2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3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4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5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6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7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8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send_data_74hc595(table[9]);show_74hc595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}
//模块程序
uint GetDistanceL(void)
{
        uint s;
  TH0 = 0;
        TL0 = 0;
  TrigL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00MS  启动一次模块
        Delay(0.001);
  TrigL=0;

  while(!EchoL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while(EchoL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//timeL=TH0*256+TL0;

        // timeL *= 12/11.0592;
  //s=(timeL*1.7)/100;     //算出来是CM
        s=((TH0*256+TL0)*0.034)/2;
        return s;
}

uint GetDistanceR(void)
{
        uint s;
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TL0 = 0;
  TrigR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00MS  启动一次模块
         Delay(0.001);
  TrigR=0;

  while(!EchoR);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while(EchoR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        s=((TH0*256+TL0)*0.034)/2;
        return s;
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OD = 0x0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 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选择定时器0,并且确定是工作方式1(为了超声波模块测量距离计时用的)
        Trig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触发引脚为低电平
        TrigR=0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//===========Ultrasonic measurement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//left
                 distL = GetDistanceL();
                //right
                 distR = GetDistanc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xie();

        }//end of while

}//end of ma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