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PS模块出现的问题,目前 串口接收到的经纬度 只有0.000000 0.000000

楼主(2022-03-14):
GPS模块 TX、RX 反接 会烧吗?目前 串口接收到的经纬度 只有0.000000 0.000000

网友A:
不仅接反不烧,多半是5V以下随意接不烧。
一般0000是没收到数据(可查程序内定义),速率对不上、接线错误或器件损坏等都可能导致。

网友B:
GPS模块定位需要放置于室外

网友C:
先确定程序对不对,这一点很重要!
先不要接GPS模块,用电脑的串口软件给单片机发送一段标准的数据,看一下你程序是不是对的
用串口一直发送类似于这样的:$GNRMC,084852.000,A,2236.9453,N,11408.4790,E,0.53,292.44,141216,,,A*7
5
模拟GPS已经收到的数据,看你的程序处理的对不对,如果对了
再看模块的问题,电源接对了,串口那接反是不会烧的,模块一定要放在室外,至少天线要能正对着天上的卫星
大概就这样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先确定程序对不对,这一点很重要!
先不要接GPS模块,用电脑的串口软件给单片机发送一段标准的数据,看一下你 ...

GPS是近地轨道卫星,不可能正对着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先确定程序对不对,这一点很重要!
先不要接GPS模块,用电脑的串口软件给单片机发送一段标准的数据,看一下你 ...

我当时调试是先确定GPS对不对 先按手册写的各种要求接好GPS模块 直接读数据 数据正常再决定怎么写程序 你说的方法也没错 但万一是因为GPS天线没放在合适地方导致模块就没有正常数据出来呢 检查半天自己的程序不是白着急了 我买GPS模块的时候配了陶瓷天线和户外天线两种 开始为了省事就用的陶瓷天线 桌子离窗户远 就是找不到卫星 换户外天线很快就行了

网友F:
我做过GPS定位的项目,在房子内部确实收不到信号,所以我带着电脑,仿真器和GPS模块在空旷的阳台上,成功接收到了信号。地板的这一楼给的建议很实用,在没经过实物GPS验真时,都是手动用串口发送类似的信号给单片机,这样能排除软件的问题。

网友G:
看数据里面有没有A标志,代表对上星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GPS是近地轨道卫星,不可能正对着。

对的,你说是对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我当时调试是先确定GPS对不对 先按手册写的各种要求接好GPS模块 直接读数据 数据正常再决定怎么写程序 你 ...

陶瓷天线 也是一样的,但天线一定要是在户外的,我放大窗台上有时候也是对不上卫星的,我一直都是用陶瓷天线 的

网友H:
用485接上两根线然后扔窗户外边去接串口助手就看到经纬度了

网友I:
GPS的调试,
最重要的的把天线接上。靠近窗户位置。陶瓷面朝向天空。
其次是先看LED灯。基本上1秒闪1次。这种情况下,模块本身是有数据的。
最后,看模块输出的的数据。我使用的是LInux下的GPSD的这个库来管理的。封装性很好。但是也得增加了自己的算法。解决静态漂移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