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友用12V灯带做数码管

楼主(2022-03-14):
买了很多灯带,想利用起来,看到论坛网友发了这个贴子,但是没有图片,不知道他是做的什么效果。
我觉得驱动不难,难的是把灯带做成数码管的造型,还做的好看。
用PS简单模拟了一下数码管。灯带是一灯或三灯可以一剪,实物发光效果肯定不均匀,如果用硅胶灯带还差不多,前期我有时间,用12V灯带做个效果出来试试,先做一个数码管,然后能显示0-9,还能变色。白天要上班,有时间的时候晚上做做。

用12V灯带,三灯一剪,剪了4*7段,和共阴数码管的方式接线。
图3原来是一个驱动4位共阴数码管的洞洞板,改装了一下,加了4+7个光耦,用来控制4个灯带的位选,和7个灯带的段选。还没有焊好,明天焊好试试效果,理论上灯带会和数码管显示一样的内容。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点亮一个后,关掉再点亮下一位,上一位会不会有余光,要测试下

楼主:
https://m.baidu.com/video/page?pd=video_page&nid=15049914984594457733&sign=11141852520252854309&word=%E7%81%AF%E5%B8%A6%E6%95%B0%E7%A0%81%E7%AE%A1&oword=%E7%81%AF%E5%B8%A6%E6%95%B0%E7%A0%81%E7%AE%A1&atn=index&frsrcid=1508&ext=%7B%22jsy%22%3A1%7D&top=%7B%22sfhs%22%3A1%2C%22_hold%22%3A2%7D&vacre=1&sl=4&fr0=A&fr1=A&ms=1&lid=10211459621472080707&referlid=10211459621472080707&frorder=9&_t=1647300629786&bk=1,这个网址是别人做的,可以参考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点亮一个后,关掉再点亮下一位,上一位会不会有余光,要测试下

应该不会

网友B:
普通数码管多用单个LED,越大的用得越多需要的电压或电流也越高,这东东就是费钱费电而已。

网友C:
如果是单单一个大的数码管,那是没有问题的
如果多个,那是一定会有余光的,特别是关灯的时候更明显
可以用ULN2003加上拉电阻来驱动,目的是低电平的时候能把LED内部的电放掉这个原理图你参考一下

网友D:
可以用ws2812灯带做比较方便,而且可以变任意颜色

网友E:
可以再加个冒号,两个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用ws2812灯带做比较方便,而且可以变任意颜色

ws2812的代码难度高,我这个和驱动数码管一样,用光耦隔离5v和12v电源

楼主:
有余光,显示9的时候,左下的一竖有光亮,不知道代码能不能调这个,挺麻烦的。感慨封装的优点啊,手工弄很麻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有余光,显示9的时候,左下的一竖有光亮,不知道代码能不能调这个,挺麻烦的。感慨封装的优点啊,手工弄很 ...

为什么要光耦?为什么要隔离呢?
如果你是用了三极管来放大,那是不能用射极跟随器的,一定得是上拉电阻输出的
像你这12个大字,那就是7+12,一共要19个三极管来驱动的,如果没有那么多,99.999%是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要光耦?为什么要隔离呢?
如果你是用了三极管来放大,那是不能用射极跟随器的,一定得是上拉电阻输出 ...

我用了4+7个光耦,因为单片机5v,灯带12v。
没用三极管,一是不熟悉用三极管放大电流,单片机能不能承受,2是之前用过几次光耦,想再多练习练习。

楼主:
做好了,晚上发gif图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单单一个大的数码管,那是没有问题的
如果多个,那是一定会有余光的,特别是关灯的时候更明显
可以用U ...

嗯,我看看怎么消余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单单一个大的数码管,那是没有问题的
如果多个,那是一定会有余光的,特别是关灯的时候更明显
可以用U ...

我是用的光耦驱动,延时加大,余光减小,频闪增加…,哈哈,难道要用4个138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的光耦驱动,延时加大,余光减小,频闪增加…,哈哈,难道要用4个138

我从来不用那个
如果你是做4个大字,可以用两片ULN2003,这就可以了,电路比你用那么光耦简单多了,这个IC的用法在我上传的电路中有
低电平的时候,LED一定要有个放电的回路,不然增加延时也是没有用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从来不用那个
如果你是做4个大字,可以用两片ULN2003,这就可以了,电路比你用那么光耦简单多了,这个IC的 ...

看了,以前没用过ULN2003,原来这么强大,下次再做的时候试试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ws2812的代码难度高,我这个和驱动数码管一样,用光耦隔离5v和12v电源

用ESP-12F就简单了,还可以网络校时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看了,以前没用过ULN2003,原来这么强大,下次再做的时候试试。

虽说DIY就是享受一个过程
但是,自己画板也是DIY的一个过程,我以前也是用洞洞板,也泡过板,现在那些东西基本是丢了,还是画板好
这是我做的一个钟,老家放一个在大厅,工作的地方也放一个,GPS对时的
一个字有一个巴掌那么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虽说DIY就是享受一个过程
但是,自己画板也是DIY的一个过程,我以前也是用洞洞板,也泡过板,现在那些东西基 ...

gps对时很方便,
这个大尺寸的数码管,就是上面发的那个uln2003驱动的原理图那个吗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gps对时很方便,
这个大尺寸的数码管,就是上面发的那个uln2003驱动的原理图那个吗

是的
数码管有点小贵,12块一个,4个就48块,还得加10块钱邮费
但我还是买了,自己焊的也焊过,但终归是没有人家原装的好,干脆一狠心就买了两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的
数码管有点小贵,12块一个,4个就48块,还得加10块钱邮费
但我还是买了,自己焊的也焊过,但终归是没有 ...

是啊,封装的是真好,自己弄不好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