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串口输出C语言程序不正常

楼主:
各位大佬,菜鸡来问,数组code_text里面存的是32位的密文,分成四个8位存到SendCode,但是串口输出都是FFFFFFFF,换成其他数组时正常输出,说明串口没问题

网友A(2022-03-15):
是什么类型的文字呢,不能正常识别传输

网友B:
全ff,一般,要么串口配置问题,要么数据整里问题,如果你发明码串字符串可以正常收到,就通常是数据整理有问题了。

网友C:
怎么取数是右移多少位,而且不是一个临时值右移再加另一个值?

网友C:
取数应是这样,比如取16位的,无论是从高位取还是从低位取起,都有一个中间值做媒介,左移或右移N位后再加上现在获得的值。再赋给中间变量。

网友C:
你现在这个好象是两维数组转一维。也不是一维数组转32位之类的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是什么类型的文字呢,不能正常识别传输

是十六进制字符

网友D:
各位大佬,本菜鸟找到问题了,就是RAM区用完了,造成溢出,因而传输FFFFF,谢谢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