容量一样耐压不同的电容充放电时间都是一样的吗?

楼主(2022-03-15):
如题,比如说100V 100UF和450V100UF容量一样耐压不同的这2个电容

网友A:
如果电容质量因素,误差因素,内阻因素不计的话是一样的。

网友B:
理论上是一样的,只是耐压不一样,体积大小也不一样

网友C:
理想状态下一样,现实中一定不一样。

网友D:
你打算用电压多高内阻多大的电源充到多少电压?

如果电源电压一样,内阻一样,预定充电电压低于100V,那么充电时间是一样的。

如果电源电压一样,内阻一样,预定充电电压高于100V,那么100V电容会爆炸,充电时间无穷大。

放电也是同样道理。

网友E:
理论上是一样的,但是现实中存在各种误差等因素,会使得充放电时间不一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