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交通灯问题,东西方向有的数字能显示,有的数字却不显示

楼主(2022-03-15):
驱动四位数码管,南北方向数字显示正常,东西方向有的数字能显示,有的数字却不显示,段选和位选没有问题,不知是否有大神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,求解!

网友A:
代码呢?
你这情况99.99%是代码问题
但你又不贴码

楼主:
代码及仿真

网友A:
消影的代码写错了
应改在位选之前消影
        //显示北
        dula=1; 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P0=0;  //消影
        dula=0;        //关闭段选锁存器
        wela=1; //打开位选锁存器
        P0=wei[0];        //送入位选码(北个位)    十位
        wela=0; //关闭位选锁存器
        dula=1; //打开段选锁存器
        P0=table[ge1]; //送入段选
        dula=0;        //关闭段选锁存器
        delay(1);

这种显示代码不太好
在真机上数码管的亮度会不均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