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D4094时序图理解陷入僵持,求指点

楼主:
STROBE低电平锁存,移8个数据后,STROBE拉高输出。可是图中STROBE开始为低,马上就拉高了,拉高不是输出吗,这数据还没锁存啊,另外这里STROBE高电平维持了4个时钟,拉低后马上拉高,又是什么意思啊,不是为低的时候进行数据锁存吗,怎么跟我理解的相反了啊,求指点下,谢谢

网友A(2022-03-15):
你要有 “沿” 这样的概念,通常除了 OE 这种使能的端口,是维持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的状态来生效,大多数都是通过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来生效的,就好像, CLK 其实真正 移位只是作用在由低拉高的一瞬间,STORB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
网友B:
你只要记住一点:在CLK的上升沿,将D上电平传送到Q,这就是典型的“数据锁存器“的工作时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