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2小车能不能使用2个超声波模块测距的同时避障,用一个L298N驱动是不是定时器不够

楼主(2022-03-1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足够了
一个定时器产生1ms心跳和软件PWM
一个定时器加两个外中断抓取Echo高电平时
两支Echo脚接到两个外中断引
两支Trig脚分时控制

网友B:
在定时器里做计数标记,然后在主程序中检测计数来实现

网友C:
够了,无论几个超声模块,把它们Echo都连到一个外部中断加一个定时,同过不同的Trig区分在用哪个模块;一个定时做软PWM;麻烦的是,如果走迷宫就两个固定的超声软件太难写了。

网友D:
够了,三个定时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够了,无论几个超声模块,把它们Echo都连到一个外部中断加一个定时,同过不同的Trig区分在用哪个模块;一个 ...

我之前也是这样想
但仿真测试后发现外中断脚拉不高
超声模块的Echo脚互相拉低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足够了
一个定时器产生1ms心跳和软件PWM
一个定时器加两个外中断抓取Echo高电平时

有没有参考啊,大佬

网友F:
遇到一样的问题了0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