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控制电路通断的电路,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实现

楼主(2022-03-15):
现在有一个可以给出 高电平:4.7V    低电平: 0.3V的  信号源,  驱动能力大约是 5mA

想要通过这个 信号源, 同时控制用电设备(工作电流 <80mA)   VCC:5V      GND: 0V   的通断。
目标控制逻辑为:
信号源的    高电平   用电设备 VCC,GND 同时断开,
信号源的    低电平   用电设备 VCC,GND 同时导通。

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,最好是用 三极管,不行的话场效应管也可以。控制后的供电可以有 小于 1V 的压降,当然,压降越小越好。
一开始用8050 + 8550 折腾出来一个电路,最后压降 1.4V 只剩下3.6V了,想到脑壳疼想不出好的方法。
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? 有图的话更好,先谢过了。

网友A:
用一个小继电器(双刀)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

网友B:
8050应该完全满足你的描述啊,查了下8050压降应该是0.7v。

网友C:
可以用双稳态信号继电器 给个脉冲就行 其它时间不耗电 而且双路的话你要求VCC和GND同时通断也能实现 体积也不算大

三极管用起来有点麻烦 还是电流器件 我觉得能耗比双稳态继电器还大 如果不用继电器建议用MOSFET 用NMOS 控制低端 这样压降影响就没啥了 再说现在十几毫欧的MOS多的是啊 那能有啥压降

一般控高端才用P管吧 控高端不是为了安全么 就你那几十毫安的耗电量 短路了能咋的 大不了高端加个自恢复保险然后控低端不行么

网友D:
三极管包含bjt及mos,你这就见外了

网友E:
8050基极电阻用1K不会有那么大的压降。

网友F:
楼主不妨把原理图分享下看看问题出哪里。按道理说,三极管没有这么大的压降的。

网友G:
我一般是用的N沟的MOS管,几乎没有压降。

网友H:
同时导通同时断开的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,断开一条线足以让负载断电。

网友I:
个人感觉VCC和GND都断开就没有必要了吧
切断其中一个不就可以了吗?我这个是控制GPS模块的,用的是PMOS管,GPS_POWER高电平关断,低电平导通,几乎没有压降
用8550其实也是可以的
电路接对的话,8550的压降是0.3V左右,并不会那么大的,除非你C极电流几百mA以上的

网友J:
这样接?

高电平

低电平

网友K:
楼上两位都是高手, 图纸都画全了,  如果只是DIY用 就用三极管就可以,如果要稳定 压降低 就用MOS管, MOS管驱动能力强,压降低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