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289n可以用5v供电吗,直接连在单片机的5v供电驱动不了

楼主(2022-03-15):
l289n可以用5v供电吗,直接连在单片机的5v供电驱动不了啊,还是要外接12v电源吗

网友A:
应该是不行,你自己测一下电机两端电压不就知道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不行,你自己测一下电机两端电压不就知道了吗?

我弄了不行,但我看b站上有人用5v驱动成功了,来问问

网友B:
l298N ,手册上是这么说的:逻辑电源电压是7V,动力电源电压最高50V,你看看5V能不能用的呢?

网友C:
可以使用5v供电,当使用5-7V供电时,要断开板载使能跳线帽,接地端要和单片机的地相连

网友D:
不能用5v最低好像是6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