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仿真报错cannot open lisa7603.sdf 请问怎么解决啊?

楼主(2022-03-15):
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,求教

网友A:
windows的登陆用户名和 Proteus的路径不能包含中文

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,右击【我的电脑】->【属性】->【高级】->点击【环境变量】在用户变量栏里,找到TEMP与TMP,分别双击,将变量值都改为%SystemRoot%\TEMP。还有下面一栏的系统变量,同样改法。如果没有TEMP与TMP项,可以新建一下。 改好后,再仿真试试。 祝你好运~

要是还没有解决 建议去百度下载 Proteus8.8白菜直装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indows的登陆用户名和 Proteus的路径不能包含中文

修改电脑的环境变量,右击【我的电脑】->【属性】-> ...

感谢感谢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