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tim3更新触发ADC并dma传输(转换位数就8位为撒,软件触发正常)

楼主(2022-03-15):
大神们求解决

void DMA_init(void)
{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        //使能DMA传输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1)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DMA1_Channel1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DMA_DeInit(DMA1_Channel1)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( uint32_t ) ( & ( ADC1->DR ) );   //传输的源头地址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buff;     //目标地址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             //外设作源头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长度为256个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//外设地址寄存器不递增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//内存地址递增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//外设传输以2字节为单位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//内存以2字节为单位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//循环模式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DMA_Priority_Medium;//中级优先级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 //非内存到内存
    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1, &DMA_InitStructure);//根据以上参数初始化DMA_InitStructure

        //DMA_ClearFlag(DMA1_FLAG_TC1);        //清除DMA数据流传输完成标志位
        DMA_ITConfig(DMA1_Channel1, DMA_IT_TC, ENABLE);//配置DMA1通道1传输完成中断
        DMA_Cmd(DMA1_Channel1, ENABLE);//使能DMA1通道1
}
void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RCC_APB2Periph_ADC1        , ENABLE );          //使能ADC1通道时钟

       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6);   //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/6=12,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

        //PA0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                //模拟输入引脚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ADC_DeInit(ADC1);  //复位ADC1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        //ADC工作模式:ADC1在独立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DISABLE;        //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        //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;        //选择定时器 3 的 TRGO 作为转换外部触发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        //ADC数据右对齐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        //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
     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

     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        //使能指定的ADC1

      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        //使能复位校准

      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        //等待复位校准结束

      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         //开启AD校准

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 ;         //等待校准结束

        ADC_DMACmd(ADC1, ENABLE);//开启ADC的DMA支持
//    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
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(ADC1,ENABLE);//使能外部触发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ADC_Channel_1,1,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);
}
void TIM3_Init(void)
{
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//  TIM_OCInitTypeDef 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;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 ENABLE);

  //TIM_TimeBaseStructInit(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99; //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71; //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 //设置时钟分割:TDTS = Tck_tim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 //TIM向上计数模式
  TIM_TimeBaseInit(TIM3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    TIM_SetAutoreload(TIM3, 99);

  TIM_SelectOutputTrigger(TIM3, TIM_TRGOSource_Update);//选择 TIM3 触发输出模式使用更新事件作为触发输出(TRGO)

        TIM_Cmd(TIM3, ENABLE);  //使能TIM3
}

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()
{
        if(DMA_GetITStatus(DMA1_IT_TC1)!=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TIM_Cmd(TIM3, DISABLE);

                adc_dma_ok=1;
            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(DMA1_IT_TC1);
        }

}
__IO u16 adcbuff[N]={0};uint8_t adc_dma_ok=0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的DMA传输完成标志

int  main(void)
{
        int num=0;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    //设置NVIC中断分组2:2位抢占优先级,2位响应优先级
        Adc_Init();           //ADC1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    //串口USART1初始化
        DMA_init();           //dma1初始化
        TIM3_Init();       //定时器3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adc_dma_ok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num=0;num<N;num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 ("%d\r\n",adcbuff [num]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_Cmd(TIM3, 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dma_ok=0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这哪里错了啊,大神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