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查表法,得到的数值都是整数,如何保留一位小数?

楼主:
查表法显示的数值其实是数组的下标,对吗?这样就只能是0,1,2,3,4,5,。。。。。。,但我想保留一位小数,如何处理?从网上查了一下,可以用插值算法,可是数组相邻的两个数值相差不大,如18,20,25,31,33,36,38。。。。。。这样计算后的结果显示为整数部分没问题,可是小数为0.1  0.6   0.3   0.4 。。。。没有规律,我想要的结果是0.5增加或0.1或0.2增加,即:0.5,1.5,2,2.5,。。。。或0.1,0.2,0.3,0.4,0.5。。。。。。或0.2,0.4,0.6,0.8,1,。。。。。

网友A(2022-03-16):
把表格里面的数值放大10倍,把其他参数放大10倍,代入原有公式,结果乘10或者除10(你给的公式和代码不对应,所以看不出应该怎么处理)。

网友B:
2楼正解,只要将数放大10的N次倍,就成整数了。这样既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,又可以减少运算长期占用CPU资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