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c52单片机p1^0口高电平输出电压太低怎么解决

楼主(2022-03-16):
使用89C52单片机P1口来控制12v驱动的继电器模组,供电后P1^0-P1^3无法控制继电器断开,P1^0置1时测量管脚电压为3.4v

网友A:
UN2003加MOS管控制应该可以。

网友B:
单片机io口没有驱动能力,需要搭建继电器控制电路,12v继电器需要单独驱动电路,用单片机io口驱动,常用的有三极管开关,光耦隔离控制。

网友C:
就算能输出最理想的5V,也不可能驱动输入12V的继电器模块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回答,问题已解决了,店家说是P1^0-P1^3接到了ULN2003芯片上,无法输出5v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算能输出最理想的5V,也不可能驱动输入12V的继电器模块。

继电器是单独供电的,我描述不严谨

网友D:
可以加个三极管用低电压开启

网友E:
要区分控制和驱动,单片机是控制用的,不是驱动继电器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