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双单片机实现红外遥控器模拟Proteus仿真代码 VS Code工程

楼主:
研究学习

代码是用的VS Code编辑器

//elecfun 2018-04-01 01:22:17
#include <STC12C2052AD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IRNEC.h"

unsigned char IR_KEY[6][3] = {0xFF};

sbit KEY_SET = P3^7;

#define _DEBUG

#ifdef _DEBUG
    unsigned char code ITC[]={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,'A','B','C','D','E','F'};
    //12mhz 4800bps
    void UART_init(void)
    {
        PCON |= 0x80;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不倍速
    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TMOD &= 0x0F;
        TMOD |= 0x20;
        TL1 = TH1 = 0xF3;
        ET1 = 0;
        TR1 = 1;
    }
    void SendChar(unsigned char dat)
    {
        SBUF = dat;
        while (!TI);

        TI = 0;
    }
    void SendString(unsigned char *s)
    {
        while (*s)              //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
        {
            SendChar(*s++);     //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
        }
    }
#endif

/********************读字节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Byte_Read(unsigned int add)
{
    ISP_DATA = 0x00;//清空数据
    ISP_CONTR = 0x83;//打开ISP,设置操作等待时间 12MHz以下0x83 30MHz以下0x80 6MHz以下0x84
    ISP_CMD = 0x01;//字节读命令
    ISP_ADDRH = add>>8;//设置高8位地址
    ISP_ADDRL = add&0x00ff;//设置低8位地址
    ISP_TRIG = 0x46;//发送46h到触发寄存器
    ISP_TRIG = 0xb9;//发送b9h到触发寄存器
    _nop_();//延时
    ISP_CONTR = 0;//关闭IAP 功能
    ISP_CMD = 0;//清空命令寄存器
    ISP_TRIG = 0;//清空命令触发寄存器
    ISP_ADDRH = 0;//清空地址高位
    ISP_ADDRL = 0;//清空地址低位
    return (ISP_DATA);//返回读到的数据
}
/*******************字节编程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Byte_Program(unsigned int add, 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ISP_CONTR = 0x83;//打开ISP,设置操作等待时间
    ISP_CMD = 0x02;//字节编程命令
    ISP_ADDRH = add>>8;//设置高8位地址
    ISP_ADDRL = add&0x00ff;//设置低8位地址
    ISP_DATA = dat;//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SP_DATA 寄存器
    ISP_TRIG = 0x46;//发送46h到触发寄存器
    ISP_TRIG = 0xb9;//发送b9h到触发寄存器
    _nop_();//延时
    ISP_CONTR = 0;//关闭IAP 功能
    ISP_CMD = 0;//清空命令寄存器
    ISP_TRIG = 0;//清空命令触发寄存器
    ISP_ADDRH = 0;//清空地址高位
    ISP_ADDRL = 0;//清空地址低位
}
/********************扇区擦除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ctor_Erase(unsigned int add)
{
    ISP_CONTR = 0x83;//打开ISP,设置操作等待时间
    ISP_CMD = 0x03;//扇区擦除命令
    ISP_ADDRH = add>>8;//设置高8位地址
    ISP_ADDRL = add&0x00ff;//设置低8位地址
    ISP_TRIG = 0x46;//发送46h到触发寄存器
    ISP_TRIG = 0xb9;//发送b9h到触发寄存器
    _nop_();//延时
    ISP_CONTR = 0;//关闭IAP 功能
    ISP_CMD = 0;//清空命令寄存器
    ISP_TRIG = 0;//清空命令触发寄存器
    ISP_ADDRH = 0;//清空地址高位
    ISP_ADDRL = 0;//清空地址低位
}

/*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
函数:红外线解码初始化
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┈*/
void IR_Init()
{
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//清定时器0
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//定时器0:16位定时器
   TL0 = TH_L;           //每步时间
   TH0 = TH_H;
   ET0 = 1;
   EA  = 1;
   TR0 = 1;
}
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dT)
{
    unsigned int dA,dB;
    for(dA=0; dA<dT; dA++)
        for(dB=0; dB<113; dB++)
            ;
}

//从内部EEPROM中读取键值数据
void ReadIRData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j;

    for (j=0; j<6; j++)
    {
        IR_KEY[j][0] = Byte_Read(3 * j);
        IR_KEY[j][1] = Byte_Read(3 * j + 1);
        IR_KEY[j][2] = Byte_Read(3 * j + 2);
    }
}

//键值保存到内部EEPROM中
void WriteIRData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j;

    Sector_Erase(0);
    for (j=0; j<6; j++)
    {
        Byte_Program(3 * j, IR_KEY[j][0]);
        Byte_Program(3 * j + 1, IR_KEY[j][1]);
        Byte_Program(3 * j + 2, IR_KEY[j][2]);
    }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unsigned char curCh = 0;

#ifdef _DEBUG
    UART_init();
    Delayms(500);
    SendString("start");
#endif
    ReadIRData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EEPROM数据
    IR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红外接收初始化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#ifdef _DEBUG
        P30 = 1;
        if (!P3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ISP_CONTR = 0x60;
        }
#endif
                if (IR_BT > 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确解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SendString("R:");
            SendChar(ITC[NEC[2]>>4]);
            SendChar(ITC[NEC[2]&0x0F]);
            if (!KEY_SET)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curCh < 6)                  //6个通道,超过后丢弃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R_KEY[curCh][0] = NEC[0];  //用户码高8位
                    IR_KEY[curCh][1] = NEC[1];  //用户码低8位
                    IR_KEY[curCh][2] = NEC[2];  //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curCh++;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一通道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 else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按键未按下或刚松开
                if (curCh > 0)                  //通道值大于0说明刚才进行了设置,需要保存键值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urCh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清空通道值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IRData();              //保存键值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代码要用vs code打开
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