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中文乱码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法 改global.prop字符编码GB2312字体太难看了

楼主(2022-03-16):
我把 字符编码 改成GB2312  字体太难看了。
改文件global.prop ,用微软雅黑,有时候打开,会变成原来默认。并打开每一个文件都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字符编码。

网友A:
重新安装或者多更改几种语言文字试一试

网友B:
字符编码跟你保存的时候选择的编码方式有关,跟keil没什么关系,你想选择GB2312显示,保存的时候就选择GB2312保存

网友C:
默认的就好,默认的是最好看的,不行的话,就把系统铲掉,干干净净重新装一遍。

网友D:
edit->configuration->color&font选择Consolas字体,我觉得挺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