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硬件,怎么用Proteus仿真实现GSM模块收发信息,有什么模拟软件吗?

楼主(2022-03-16):
Proteus仿真,GSM模块

网友A:
无法仿真 只能做diy

网友B:
GPS是不需要仿真的
用串口软件直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
直接是一直发送这样的数据就可以了
$GNGGA,084852.000,2236.9453,N,11408.4790,E,1,05,3.1,89.7,M,0.0,M,,*48
这就达到了一个模拟GPS输出数据的效果了
NMEA0183 协议就是这种格式的

网友C:
选择一款芯片,根据GSM的协议做收发的模拟

网友D(2022-04-23):
Proteus里面好像没有GSM模块,只能用虚拟终端模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