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测量us级时间的电路问题

楼主:
如图所示

当红色圆圈动作的时候,1会向下压至2,再向下压至3,再压至4,再到5,12345可以飞线出来,需要设计一个电路可以测量1->2,2->3,3->4,4->5向下压这个过程所用的时间,时间最大是ms级,应该是us级别的。

网友A(2022-03-16):
开始的时候12345不导通,也不存在电阻。

网友B:
1T8051单片机捕荴模式
光电开关触发
可达1/12us

网友C:
你能保证信号纯净就行,us级时间对单片机不算什么,很多低端单片机都可以测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T8051单片机捕荴模式
光电开关触发
可达1/12us

谢谢,我去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能保证信号纯净就行,us级时间对单片机不算什么,很多低端单片机都可以测量

好的,我去试一下

网友D:
用个四通道示波器,单次触发模式,马上就能测出来,为什么要用单片机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用个四通道示波器,单次触发模式,马上就能测出来,为什么要用单片机?

对对对,我直接来一个高电平触发就行,最后那个还得串个电阻限流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