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中怎么画一个溶氧传感器,库里没有这种,那要怎么弄啊?

楼主(2022-03-16):
Proteus仿真中怎么画一个溶氧传感器,库里没有这种,那要怎么弄啊?求好心人告知一下,实在不知道怎么弄了

网友A:
自己画一个,封装一个元件还是容易实现,要仿真的话挺有难度的

网友B:
仿真不能什么东西都能准确的仿真出来。先看你选择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,是电压,还是电流,还是通讯协议。如果是电压电流直接输入一个电压源或者电流源就可以了。如果是通讯协议,我建议还是别仿真了。浪费宝贵的时间。

网友C:
这个能代替他吗

网友D:
可以尝试用其他元件代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