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串口驱动笔记本大显示屏的问题

楼主(2022-03-16):
手里有旧笔记本拆下来的液晶屏 有14寸或者15寸吧 就一个空屏幕

假如 我想用串口让这个屏幕显示东西 也不是多复杂的东西 比如就是黑底上显示几行汉字 作为提示用 应该从什么方向下手 一点没头绪

某一个宝上看了很多DIY驱动板 都是视频 有VAG接口 HDMI接口 AV接口 但没有通讯接口 似乎也没有谁这么搞

说白了 我就是想用旧屏幕在门厅装个大显示屏 能显示单片机发送的内容 1602 HIMI OLED很多屏都可以 但大屏幕看着爽啊

网友A:
内存不太足够吧?
当你是黑白屏
一张图已经要
1920x1080=2073600/8=259200byte=259.2kByt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不太足够吧?
当你是黑白屏
一张图已经要

感谢你的回复

我意思是有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有类似产品 即 UART I2C SPI都行 输入指令或者数据 屏幕简单的显示几行汉字

我没想自己干 显示这方面 我是比白板还白的板 讲真 自己搞不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不太足够吧?
当你是黑白屏
一张图已经要

应该不是这么算的。动态显示,用模拟AVI的方式驱动。只要速度快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不是这么算的。动态显示,用模拟AVI的方式驱动。只要速度快就行了。

感谢回复

大佬知道有这类的东西么 能显示文字就行

现在的组态屏发展挺快 上面能完成不少花样 但和电脑屏比还是小 我看大的也就10寸 放墙上挂着还是太突兀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

大佬知道有这类的东西么 能显示文字就行

曾经见过有人用89c2051做了个俄罗斯方块的小游戏,直接驱动一个15寸的CRT,就是直驱没有经过其它芯片的。
你全网搜一下。。

网友C:
我觉得你直接搞个安卓模块的改装旧屏,也就200以内,直接就能写字。改成视频接口的,可以用树莓派。你也可以通过USB转串口接单片机,但需要写上位机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你直接搞个安卓模块的改装旧屏,也就200以内,直接就能写字。改成视频接口的,可以用树莓派。你也可 ...

感谢回复

有具体模块推荐吗 这方面是一点不懂

网友D:
你可以买一块VGA转LVDS(笔记本屏幕接口),然后单片机操作VGA,这是完全没问题的,我做过单片机接VGA显示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曾经见过有人用89c2051做了个俄罗斯方块的小游戏,直接驱动一个15寸的CRT,就是直驱没有经过其它芯片的。 ...

感谢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买一块VGA转LVDS(笔记本屏幕接口),然后单片机操作VGA,这是完全没问题的,我做过单片机接VGA显示 ...

感谢回复

这方案可以 有更具体的介绍或者较为明确标题的说明吗 我可以去搜

网友A:
忘了可以外接SD卡解决内存问题

刚找到一遍文庆讲到8051驱动VGA
但这是作者写的,所以是繁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忘了可以外接SD卡解决内存问题

刚找到一遍文庆讲到8051驱动VGA

感谢回复

资料以下载 先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