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CU串口数据处理?求个思路 如何处理最实时也最适合和简洁

楼主(2022-03-17):
设备运行种类。运行状态。速度,温度就这个四个数据串口接收如何处理最实时也最适合和简洁

楼主:
两个mcu的通信一个是设备主控一个是显示与人机控制。主机接收人机设定速度与温度控制设备同时.将设备实时运行种类及状态,,实时速度和温度发人机人机显示。。串口通信但是数据如何处理???

网友A:
用定长的缓冲接收、并验证,再分析、处理就可以了

网友B:
主从分清楚,简单的状态机切入,自己列个状态切换的图纸,最后写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