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师傅解答 贴片电容短路问题

楼主(2022-03-17):
各位师傅解答 贴片电容短用蜂鸣档测量短路 只蜂鸣一下就断  然后表笔掉换一下又会蜂鸣一下   但不是板子上所有的贴片电容都这样  只有一个芯片的周围的电容这样

网友A:
你这应该不是短路吧,是正常的 刚接上充电等效电阻为0,充满后电阻增大就不响了,反接表笔先放电在充电

网友B:
你为什么不用二极管档测压降

网友C:
这不是短路现象,是大容量贴片电容在数字表蜂鸣档测量的现象,是否短路要用欧姆档测量。

网友D:
响一下应该是电容在放电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不是短路现象,是大容量贴片电容在数字表蜂鸣档测量的现象,是否短路要用欧姆档测量。

谢谢 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应该不是短路吧,是正常的 刚接上充电等效电阻为0,充满后电阻增大就不响了,反接表笔先放电在充电

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为什么不用二极管档测压降

我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