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种C语言程序写法那个好呢?

楼主(2022-03-17):
第一种:
void delay(int ms){
     int a = ms;
     int i=0;
     for(i=0;i<a;i++)
     {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}
}
第二种:
void delay(int ms){
     int i=0;
     for(i=0;i<ms;i++)
     {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}
}

楼主:
个人觉得第一种就是脱裤子放屁。

网友A:
都不好,浪费内存
void delay(int ms){
     for(;ms>0;ms--)
     {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}
}

void delay(int ms){
     do
     {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   _nop();
     }while(ms--);
}

网友B:
楼主可以把你的两种写法和沙发的两种写法都编译试一试,看看各种写法占用flash和ram的大小都是多少,以后就不用上论坛,自己就能判断怎么写更合理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不好,浪费内存
void delay(int ms){
     for(;ms>0;ms--)

我主要表达意思是 1函数里形参直接用和在函数再定义一个变量,将形参的值给到这个变量。2直接用形参作为变量使用。
1和2这有什么不一样么?或者说,第一种就不应该这样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把你的两种写法和沙发的两种写法都编译试一试,看看各种写法占用flash和ram的大小都是多少,以后就 ...

我主要表达意思是 1函数里形参直接用和在函数再定义一个变量,将形参的值给到这个变量。2直接用形参作为变量使用。
1和2这有什么不一样么?或者说,第一种就不应该这样写。
这个就像定义无用变量在函数里

网友C:
没区别,不过最好把形参int换成unsigned  int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可以把你的两种写法和沙发的两种写法都编译试一试,看看各种写法占用flash和ram的大小都是多少,以后就 ...

方法不错,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学习程序优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