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萌新求助,为什么不能同时点亮两个led灯?

楼主(2022-03-17):
代码如下

我想同时让蓝绿灯亮,但是现在只能蓝灯亮,就是PB0,如何修改代码能让这两个灯同时亮?

原理图

原理图

main

main

bsp_led

bsp_led

网友A:
检查电路连通性

网友B:
代码没问题,放上完整的电路图

网友C:
你这是一个灯,同时亮两个颜色就变成其他的了,而且,你的电阻值不一样,所以亮度不一样,有可能其中一种被遮盖了

网友D:
STM32的IO口置低点亮相应的LED
while(1)
{
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0);
GPIO_ResetBits(GPIOB, GPIO_Pin_1);
}
这样确实是点亮了Green和Blue两个颜色的LED,但Blue挂的电阻小于Green,蓝色会比绿色更亮一些,遮住了绿光,看起来就是蓝灯。你可以试着只点亮蓝灯,也就是PB1置低,PB0置高,就会明显看出来更加蓝了

网友E:
代码没啥问题·单独测下单个灯,可能是灯的颜色混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