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e4a蓝牙传输数据程序问题 第一位丢失

楼主(2022-03-17):
最近在做一个51单片机和手机通讯的一个玩意,wifi之前写通了,但是这个蓝牙有一些问题,连接现在没有问题,手机给蓝牙发送也没有问题,但是蓝牙发送给手机的数据就会第一位就会丢失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看看有没有用过e4a大佬帮我解决一下问题,谢谢

事件 主窗口.创建完毕()
        如果 蓝牙1.是否存在() = 假 则
                结束程序()
        结束 如果
        如果 蓝牙1.是否已开启() = 假 则
                蓝牙1.开启蓝牙()
        否则
                蓝牙1.置工作模式(2)
        结束 如果
结束 事件

事件 蓝牙1.蓝牙设置完毕(设置结果 为 整数型)
        如果 设置结果 = 1 则
                蓝牙1.置工作模式(2)
        结束 如果
结束 事件

事件 按钮1.被单击()
        高级列表框1.清空项目()
        蓝牙1.搜索设备() '搜索设备
        弹出提示("正在搜索")
结束 事件

事件 蓝牙1.发现设备(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,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,是否已配对 为 逻辑型)
        高级列表框1.添加项目("btn_user_selected.png",设备名称 , 设备地址 ,"btn_more_selected.png" ,"连接  ")
结束 事件

事件 高级列表框1.按钮被单击(项目索引 为 整数型)
        蓝牙1.连接设备(高级列表框1.取项目信息(项目索引))'连接设备
        弹出提示("正在连接:" & (高级列表框1.取项目标题(项目索引)))
结束 事件

事件 蓝牙1.连接完毕(连接结果 为 逻辑型,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,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,连接模式 为 整数型)
        变量 设备信息 为 文本型
        变量 文本数组 为 文本型()
        如果 连接结果 = 真 则
                标签_窗口标题.标题 = "已连接:" & 设备名称
                弹出提示("连接成功")
        否则
                弹出提示("连接失败")
        结束 如果
结束 事件

事件 按钮2.被按下(横坐标 为 整数型,纵坐标 为 整数型)
      蓝牙1.发送数据(文本到字节("1","GBK")) '发送消息
结束 事件

事件 蓝牙1.收到数据(数据 为 字节型(),设备名称 为 文本型,设备地址 为 文本型)
        体重.标题=  字节到文本(数据,"GBK")
        编辑框1.内容 = 字节到文本(数据,"GBK")

结束 事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7081-1.html

你好我下载过这个看过,发送数据数据没有问题的,现在就是手机接收蓝牙发送过来的数据会少一位就是搞不懂这个,还是谢谢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7081-1.html

这个我看过,主要是接收有问题,您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,就是接收的时候第一位数据就没了

网友B(2022-06-25):
蓝牙接收不到数据,或者一接收数据就闪退

网友C(2023-04-30):
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  我现在也是丢第一位数据   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