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下关于红外接收管IRM3638的应用

楼主(2022-03-18):
想DIY个小制作,用到信号感应,手上有现成的IRM3638和遥控器,可否将其配对采集是否有遮光信号(即不必要解码之类的,仅做普通红外接收管用)?

网友A:
可以
IRM3638接外中断
下降沿触发清零定时器
定时器溢出就是有遮光

网友B:
很难,因为红外接收器会接收到一堆的信号,它不是低电平,也不是高电平
如果不作信号解码,那就是一堆干扰

网友C:
你确定用遥控器?这玩意需要一直发送红外信号,所以很耗电,建议呢,把遥控器的红外发射头拆下来,接到单片机上面,比如说间隔100ms发送个20ms的红外信号,接收端持续收到大于18ms的红外信号认为有效,这样不用解码,也可以防一丢丢干扰,驱动电路网上有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
IRM3638接外中断
下降沿触发清零定时器

谢谢回复。若有条件了(C51程序),我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难,因为红外接收器会接收到一堆的信号,它不是低电平,也不是高电平
如果不作信号解码,那就是一堆干扰

谢谢回复。我没理解“他不是低电平,也不是高电平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确定用遥控器?这玩意需要一直发送红外信号,所以很耗电,建议呢,把遥控器的红外发射头拆下来,接到单片 ...

谢谢回复。肯定不会用遥控器一直发射信号。建议很好,再次感谢

楼主:
找到个废鼠标,这对光栅滚轮的发射、接收红外管,是不是更简单点?我看这个接收管是4pin的,1.电源VC、2.接收A端、3.接收B端、4.地。我想只用一个A或B端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