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ltisim仿真TL494电路,变压器那一块真不知道怎么弄?求指导

楼主:
求各位高人帮忙看看!
变压器那一块真不知道怎么弄

网友A(2022-03-18):
你变压器数据是否按照设计参数?600?300?这个比例很大

网友A:
显然仿真提示有问题说明电路图存在问题仔细逐一元件和连接检查,通常连接正确且原件参数正确是可以仿真通过的。

网友B:
感谢回复,主要是没有高频变压器的数据。

网友A:
没有数据就无法随意仿真了,像之前有个手机充电器仿真,是有变压器匝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