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导进去开始仿真 屏幕不显示数字

楼主(2022-03-18):
有大神会吗。我没用过这个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代码呢?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       //宏定义

//头函数声明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包含头文件
#include "Lcd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函数
#include "Data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算每个月最多多少天的函数
#include "DS1302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芯片程序
#include "AT24C02.h"                  //AT24C02函数

//键盘定义
sbit K1=P3^4;        //模式切换
sbit K2=P3^6;        //减速键
sbit K3=P3^5;        //加速键
sbit K4=P3^7;        //万年历模式时;设置时间信息。计价器模式时:设置单价

//模式0时钟 1时钟调整
uchar Mode=0;
//时钟屏幕调整
uchar Wei=0;
uchar SS=0;
//价格调整
uchar JGWei=0;

//计价器参数
uint Da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白天起步价
uint Nigh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夜间起步价
uint DanJia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价
uint DJ_mi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分钟单价
uint  ZJ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价
unsigned long  GL=0;           //公里
uint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变量
uint 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变量
uchar 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计时变量
//白天/晚上
uchar D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白天还是晚上切换变量
//公里/时间
uchar G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走公里还是时间的切换变量

//初始化函数
void InitTimer0();
//写初值
void SETS();
//读初值
void READS();
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    //初始化        Ds130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芯片
        Init_LC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的初始化
        initeeprom();                  //EEPROM初始化
        //SETS();
        //读取初始参数
        READS();
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InitTimer0();
        //循环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时钟模式
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Read_Time();           //读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NYR(time_buf1,Wei,0);        //显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价器模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4]>=23||time_buf1[4]<7)             //时间23点到7点之前是夜间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其余时间是白天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S(Day,Night,DanJia,ZJ,GL/10,Time,GT,DN);           //显示计价器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按键按下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4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时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间的位置加一,也就是依次调节年月日时分秒等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设置时间数据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闪烁变量置1,闪烁对应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NYR(time_buf1,Wei,SS);         //显示时间、设置的位和闪烁的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==7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设置最后一位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位数据清零,退出设置时间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);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液晶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计价器价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GWe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价格的位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GWei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价格位设置状态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等于2,进入计价器单价设置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_JGTZ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价格设置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(Day,Night,DanJia,JGWei,DJ_min);   //显示计价器价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等于2时,也就是进入单价设置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GWei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价格位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(Day,Night,DanJia,JGWei,DJ_min); //显示白天夜晚、单价、价格位、分钟等价等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GWei==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价格位加到5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价格位设置,到计价器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GWei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的价格位置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初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价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公里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速时间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_JJQ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计价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4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+
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3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1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数据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1]>=100)                 //加到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1]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2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数据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2]>=13)                 //加到13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2]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变成1月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3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数据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3]>=YDay(time_buf1[1],time_buf1[2])+1)           //输入年月日数据,返回每个月的最大天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3]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达到最大天数,日期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4]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时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4]>=24)                 //加到2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4]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时等于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以下注释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5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5]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5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6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6]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6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NYR(time_buf1,Wei,SS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所有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节计价器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GWe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nJia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价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nJia>9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到9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nJi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GWei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_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_min>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_mi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GWei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gh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ght>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gh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°×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GWei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>9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(Day,Night,DanJia,JGWei,DJ_min);         //显示计价器各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3==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-
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按键,注释略,基本同上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1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1]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1]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2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2]<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2]=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3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3]<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3]=YDay(time_buf1[1],time_buf1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4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4]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4]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5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5]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5]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Wei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6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6]<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6]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i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NYR(time_buf1,Wei,S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GWei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nJia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nJia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nJia=9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间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GWei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_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_mi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_min=9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夜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GWei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ght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gh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ght=9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白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JGWei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=9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D(Day,Night,DanJia,JGWei,DJ_mi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2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切换
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时钟模式和计价器模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是计价器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时钟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价和公里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间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计价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是时钟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到计价器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参数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保存在EEPROM内的单价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价、公里数和等待时间变量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计价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_JJQ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1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初始化函数
void InitTimer0(void)
{
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打开
    TH0 = 0x3C;
    TL0 = 0xB0;                //50ms
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中断总开关
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中断允许开关
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定时开关
        IT0=1;        //INT0负跳变触发
        EX0=0;//开外部INTO中断
}

//定时器0中断50ms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TH0 = 0x3C;
TL0 = 0xB0;   //赋初值
        m++;                  //每过50ms m变量加1
        if(m>=2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20次就是1000ms,就是1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=1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电机的脉冲,一秒钟超过100转就是高速模式,计公里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公里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=GL+count/10;                   //公里数累加,没有公式,就是把旋转的圈数除以10得到接近真实大小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检测电机的脉冲,一秒钟小于100转就是低速模式,计时间计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转数清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间计时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++;         //时间++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 //计算钱数
         //公里数小于3
         if(GL<=300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N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白天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6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速的时间超过1分钟(60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Day+Time/60*DJ_min;        //总价就是白天的起步价+时间乘以等待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Da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价就是起步价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夜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6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速的时间超过一分钟(60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Night+Time/60*DJ_min;//总价就是夜间的起步价+时间乘以等待的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Nigh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价就是夜间的起步价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公里数大于3公里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N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白天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GL计到200就是2km,因为是超过3km开始按照单价收费那么在3.1km时就要显示4km的价格,所以就要在超过300时加一个单价的价格。

超过3km要收费,显示3.1km时就应该显示起步价+第一个单价了,但是  3.1km如果减去3km的话,剩下的0.1不到1,所以就计算总价时,少减一个,就是减2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计算下面的价格时要GL/10-2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6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低速的时间超过一分钟(60s)
ZJ=Day+(GL/10-20)/10*DanJia+Time/60*DJ_min;           //总价=白天起步价+(公里/10-20)/10*单价+时间+等待时间单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Day+(GL/10-20)/10*DanJi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总价=白天起步价+(公里/10-20)/10*单价+单价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注释同上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Night+(GL/10-20)/10*DanJia+Time/60*DJ_m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J=Night+(GL/10-20)/10*DanJia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}
void EXINT0() interrupt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,检测电机的转速
{
        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转一圈,此变量加1
}

//读数值
void READS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EEPROM初值
{
        uchar SH=0,SL=0;
        uint 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
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SL=read_add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白天起步价的低八位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H=read_add(0x0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白天起步价的高八位
        temp=S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八位先暂存
        temp=temp<<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高八位暂存数据左移8位
        temp=temp+S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后的数据加上低八位的数据组成一个16位的数据
        Day=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这个16位数据转移到白天起步价的变量内

        delay(1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一下注释略
        SL=read_add(0x03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H=read_add(0x04);
        temp=SH;
        temp=temp<<8;
        temp=temp+SL;
        Night=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夜间起步价
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L=read_add(0x05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H=read_add(0x06);
        temp=SH;
        temp=temp<<8;
        temp=temp+SL;
        DanJia=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单价
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L=read_add(0x07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SH=read_add(0x08);
        temp=SH;
        temp=temp<<8;
        temp=temp+SL;
        DJ_min=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间单价
}

//
void SETS()
{
        uchar SH=0,SL=0;
        uint tem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注释变量

        temp=Da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白天起步价变量赋值到temp准备存储
        SL=temp&0x00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emp按位与上0x00ff,将高八位数据去掉,得到低八位赋值给SL
        SH=temp>>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temp右移八位,将高八位数据赋值给SH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_add(0x01,SL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低八位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_add(0x02,SH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存储高八位

        temp=Nigh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一下注释略
        SL=temp&0x00ff;
        SH=temp>>8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_add(0x03,SL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_add(0x04,SH);

        temp=DanJia;
        SL=temp&0x00ff;
        SH=temp>>8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_add(0x05,SL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_add(0x06,SH);

        temp=DJ_min;
        SL=temp&0x00ff;
        SH=temp>>8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_add(0x07,SL);
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write_add(0x08,SH);
}

网友A:
把Lcd.h和Lcd.c(如果有的话)也贴出来呀~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Lcd.h和Lcd.c(如果有的话)也贴出来呀~!

这就是我的全部程序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就是我的全部程序了

不会吧~?
把下面那位置截出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吧~?
把下面那位置截出来看看

我用的proteus 7.8版本。仿真的。直接程序导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