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是STC15系列晶振是12m的,这个串口设置波特率9600是不是弄错了,如何弄成9600...

楼主(2022-03-18):
使用的单片机是STC15系列晶振是12m的
        void Uart0_Init()
{
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AUXR|=0X01;
        AUXR|=0X04;
        T2L=0XC7;
        T2H=0XFE;
        AUXR|=0x10;
        ES=1;

}

这个串口设置波特率9600是不是弄错了,如何弄成9600波特率?

网友A:
是9600没弄错

是收到乱码了吗?
EA有置1吗?

网友B:
  void Uart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9600bps@12.000MHz
{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    //8位数据,可变波特率
        AUXR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AUXR |= 0x04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T模式
        T2L = 0xC7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T2H = 0xFE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始值
        AUXR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2开始计时
}
没错

网友C:
刚学单片机的时候知道怎么去计算波特率对应的定时器设置
现在早就忘记了,在STC下载器那有,直接复制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9600没弄错

是收到乱码了吗?

对收到的是乱码

楼主:
void Uart0_Ist() interrupt 4 //中断函数
{
                if(R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buf1=S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0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T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}
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        if(inbuf1==11451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51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nbuf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666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=777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这是整个代码

网友D:
51用12M晶振设置波特率9600是可以的,只是误差较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