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电压检测和温度检测线可共用吗?

楼主:
可否利用NTC的其中一条线与正极电压线共同构成电压检测回路?

NTC

NTC

网友A(2022-03-18):
NTC本身是根据温度变化的,如果用来检测电压,那电压就是根据温度变化的
那要想节约成本,非得这么做,那就先检测温度,从温度推算出当前NTC的电阻,再通过这个阻值来计算电池电压
理论上是这么一回事,但基本没有人这么干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NTC本身是根据温度变化的,如果用来检测电压,那电压就是根据温度变化的
那要想节约成本,非得这么做,那就先 ...

我的想法是电池组采样线太多,既然NTC是测温度,借其中的一条线,与电池正极的一条线组成电压采样。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带来其他串扰。

网友C:
锂电池的温度采集,也是通过将温度数据转为电平数据的。两线合二为一后,你无法确定是锂电池电压降低还是温度变化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锂电池的温度采集,也是通过将温度数据转为电平数据的。两线合二为一后,你无法确定是锂电池电压降低还是温 ...

赞同这个观点
这万一电池温度上升了,却以为是电池电压变化了,爆炸都有可能

网友D:
若电池电压变化,温度采集反馈给管理芯片,芯片关断输出

网友E:
建议还是分开处理比较好,要不有检测不准可能性

网友F:
省了一块姜,丢了一只鸡啊

网友G:
到底有几根线?

如果电池两根线,NTC两根线,一共四根,简化成三根线问题不大。

你总要画个示意图出来吧,别以为我们都是算命的。